求教:6RA24

楼主(2003-08-26):
6RA24控制器控制11KW电机,在点动时,出现强烈异音,脱掉负载后,电机轴仍有抖动现象,电机轴承良好, 求教,6RA24上调哪些参数可修之。

楼主:
上述现像在低速较明显,负载大时也较明显。

网友A:
可以修改电机的电感和电阻看看

网友B:
做下电流环参数自整定就会好的www.longi.net,020-37204173

网友C(2005-10-14):
6ra2475不能调速,请各位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