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ws1760触摸屏的画面切换?

楼主(2003-08-26):
在触摸屏上的画面切换一般都是用触摸按钮,可不可做成这样:通过plc 的输入口给信号,来切换触摸屏上的画面? 请各位dx 指教.

网友A(2003-05-17):
可以的,因为hitech pws1760有画面暂存区,可以设置的,一般默认是数据区d0,你可以改变画面数据区数字,就可以改变画面。

楼主:
谢谢比目鱼dx ,能否具体一点呢?在哪里设置?(如何设置) 谢谢!

网友B:
用EVIEW的触摸屏可以实现这个功能:EVIEW不仅可以用功能件控制画面切换,而且可以通过“PLC控制‘来实现,该控件不仅可以实现基本窗口的切换,另外可以实现背光控制、打印屏幕、报表输出等功能 欢迎电话查询021-32020258

网友A:
在人机ADP3操作软件菜单“应用”下“设定工作参数”“设定应用”中,你可以看到控制区,控制区第一个字就是画面控制字。将你需要转移的画面序号在PLC中填到控制字中即可。换句话说,当控制字等于1时,就会进入第一个画面。

网友C:
我以前用过三菱的F930,说明书上也说可以通过控制字来切换画面,但我做过,不行。不知何故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D(2003-07-14):
各位高手:你们好! 我是一位刚学人机界面的新手我学的型号是PWS1711,现蹦到好多问题请指教: 问题1:PC下载到人机屏幕上发生这样的情况:COMMUNICATTON ERROR ERROR CODE=8008

网友E(2003-08-17):
丁全球,你好。你的触摸屏软件版本太低了,建议下载3。0。5试试,我以前碰过。

网友F:
丁全球:你可能是COM口设置不对或人机后面的拨码没拨好

网友A:
丁全球: error code:8008 说明你的plc与人机没有通讯上,你要检查一下通讯设置。 首先要看你是什么plc,再查一下触摸屏手册,可以查到应该设置的参数,比如:9600,7,o,1等。 或者你把后面的拨码开关调整到软件设置参数模式也可。

网友G:
比目鱼说的对

网友H:
丁全球 看了您的說明大概知道您的問題,以下問題點請確認: <1> 您的軟件使用版本為何??? <2> 您的PLC規格為何??? <3> Error Code 8008 : 意為通讯设置不正確.如果您使用2.53.06或3.1.05版本都有軟件自動設置通讯设置功能.可試著將DIP-SW5撥OFF,再重新開機即可 P.S.: 1. 各位如需詳細HITECH產品資料可與本人聯繫...(免費提供) 2. 最近台灣有出一款新HMI叫PROTECH.聽說與HITECH完全相容也比HITECH穩定又可以貼牌.應該不錯...

网友I(2006-12-21):
大家好,请教SPW1760-CTN能否与OMRON的CPM2AH-30CDR-A通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