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传感器Ni1000(0~10v)能同时接到两个AI输入吗?

楼主(2003-08-26):
温度传感器Ni1000(0~10v)能同时接到两个AI输入吗? 如果不能,有没有把一个AI转化成两个AI的办法? 紧急求教!!!

楼主(2001-09-29):
原则上可以!有问题继续讨论。

网友A:
你是用什么上位软件,反正我公司的软件可以通过其他方法达到这个功能。请提供具体的要求。

网友B(2003-08-24):
这好像和软件没关系

网友C(2005-10-19):
一个温度值可多次使用,为什么要两个AI呢。

网友D(2008-01-07):
完全可以的,可以联系我,QQ452281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