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砖引玉: 现场调试基本步骤

楼主(2003-08-26):
一些客户在现场调试了两周后,还会遇到某个I/O动作不对颈,以至于怀疑硬件或系统软件,最后结果却证明自己逻辑不对. 针对这种情况,这里我向一些经验不足的现场工程师提一些建议. 现场调试的工作步骤: 1. 当接线完成后,检查接地和屏蔽是否符合安装指南或常识; 2. 检查每个I/O通道,以证明接线正确与否.创建一个包含所有I/O变量的任务,用这个任务了测试所有的I/O,该任务不能有任何逻辑,仅仅是用来手工测试I/O. 3. 测试网络线路,下载一个测试任务(没有逻辑),包含一两个变量,用ROUTING方式来监控一下变量. 4. I/O测试一切完成后,测试紧急停机功能; 5. 紧急停机工能完成后,进行单元测试(实际的工艺流程). 6. 为每一个单元单独测试填写测试报告; 7. 测试所有功能,启动,故障条件和停机(正常停机),填写测试报告; 8. 检查测试报告和用户要求,未完成转6.

网友A:
同意楼上高见!!!!!!!!!!!!!

网友B:
同意,虽然做这行时间较短,但也总结出向上面的“1、2、4、5”项经验,现场条是绝不可少,否则错了一点问题有的你受了。

楼主:
1)接地和屏蔽的重要性: 一次现场调试中,我没有对施工人员坚持这条,开始调试没遇到问题,后来所有设备投入运行时遇到严重的干扰(主要是变频器),只得重新处理这部分,也许是施工人员现场待久了,思想马虎,重新施工中引出了其他问题,真是后悔不已. 2)I/O测试必须先做: 测试I/O,或动力电机时,必须尽可能断开负载.如果你急于调试动作,可能某个点接错了,对应到其他设备上,如果这个设备的状态不当的话,你可能会损坏相关设备. 3)紧急停机应最先完成: 因为正常工艺调试时间很长,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用紧急停机合理地自动处理.否则可能手忙脚乱,麻烦大了. 总之,开始的基础工作必须认真打牢,虽然可能推迟进入激动人心的全线运行时间,但是可以保证你的每一步工作是成功有效,安全放心.重复的工作总是心烦而且容易出错.

网友C:
领教! 也许我永远用不着,但一样谢谢你!!!!!!!!!!!!!!!

网友D:
也许是吧!

网友E:
谢拉,早点发就好拉

网友F:
确实如此!

楼主:
欢迎大家交流现场经验,发表文章最好有论点和论据.

网友G:
都不错了,人家至少愿意来和大家交流,要不你也来写段给大家看看

楼主:
从某种意义上说,市场是检验产品的唯一真理.如果zane是枪手我们会详细记录你的行为. 另外,我希望大家有根有据的讨论和反映问题,而不是诋毁.

楼主:
那就把题目改成“一个菜鸟的实践心得与同行共享“

网友H:
我赞成zane的看法。一个好的公司是不应该拿客户练手的!

楼主:
任何事情都是要在实践中成长的,我觉得现在重要的不是讨论谁是谁非的时候,要想到怎么与别人交流,自己犯过的错如何避免别人去犯同样的错误。大家互相帮助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一定要针锋相对?

网友I:
我们真的不希望看到zane的说法。我没有看到B&R SH哪说的不对。我们是一些搞技术的人,请不要有讨论技术以外的成分掺杂进来。希望大家自爱。

楼主:
首先声明这里是讨论技术问题的场所,不欢迎那些无关言词,我想这种事情其他很多渠道都可以解决. "术业有专攻,闻道有先后",一些人在这个行业懂得少一些,但在其他行业可能又是专家.仅此而已.

楼主:
你如果认为你没有错,就不用改你帖子的标题。 你有特权删别人的帖子,但你没有特权取蔑视别人。

楼主:
对那些热心支持本论坛的朋友,本人深表感谢!"三人行,必有本师也",大家相互学习,可以少走弯路.维护本论坛的技术性是本人职责,欢迎中肯的意见!

网友J:
让我们把无聊的人丢出去.

网友K:
觉得B&R SH说的对别人很有启发,很有意义,很欣赏的说. 同时我也B4一把那些乱起哄的无聊的人.

网友L:
现场调试的工作是一项系统工作,各个行业有自己的规范,如电力行业必须严格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并按既定的调试方案进行.

楼主:
电力,化工行业使用自动化时间最早,经验比较丰富。电力行业有如SOE,事故反演等。一些新兴行业和民营企业系统设计和调试能力不足。

网友M:
B&R SH,你好,我支持你,希望多多发表一些实践心得,对大家都有好处 ,对于一些错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样很好!

网友N:
首先在出厂前就一定要做好出厂调试,完成所有功能和内部测试后才能设备到现场。 到现场后只检测外部回路,屏蔽、接地和调整参数。 事情就是这样,你做的越规范,不可知的问题就越少。

楼主:
谢谢阿广的支持和理解,我觉得hfj说得对,如果大家都按照规范来做,可以少吃很多苦头.另外,我认为最好备一本国家标准,如设备标准,,不然你说服合作方,别人可能有抵触情绪,大家都按标准办,他就没话说了.

网友O:
认真严谨的工作态度,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出现

网友O:
应该有安装规程,严格执行

网友P:
B&R SH: 你好!你知道那有设备标准之类的书刊吗?我现在急需一本!

楼主:
大家共同探讨,编写一本《现场调试技术规范》如何?

楼主:
hbicecream说得好,光有标准还不行,还要有认真严谨的工作态度. 我看到最近"国家技术监督局"出的一本书:G_B5226,机床电器设备通用技术条件,从IEC采标过来的,对设备类有明确规范.石化,电力等行业自动化使用比较成熟,从客户那里可以了解到相应规范.

网友Q:
现场调试是个系统问题,首先应对系统的设计方案有深入了解,判断其系统的可行性,有必要的修正方案.然后才按各位的以下步骤来做 其实如系统分析的清楚其现场调试仅是核对控制系统是否满足系统功能的要求而已.  <现场调试的工作步骤:   1. 当接线完成后,检查接地和屏蔽是否符合安装指南或常识;   2. 检查每个I/O通道,以证明接线正确与否.创建一个包含所有I/O变量的任务,用这个任务了测试所有的I/O,该任务不能有任何逻辑,仅仅是用来手工测试I/O.   3. 测试网络线路,下载一个测试任务(没有逻辑),包含一两个变量,用ROUTING方式来监控一下变量.   4. I/O测试一切完成后,测试紧急停机功能;   5. 紧急停机工能完成后,进行单元测试(实际的工艺流程).   6. 为每一个单元单独测试填写测试报告;   7. 测试所有功能,启动,故障条件和停机(正常停机),填写测试报告;   8. 检查测试报告和用户要求,未完成转6.   1)接地和屏蔽的重要性:   一次现场调试中,我没有对施工人员坚持这条,开始调试没遇到问题,后来所有设备投入运行时遇到严重的干扰(主要是变频器),只得重新处理这部分,也许是施工人员现场待久了,思想马虎,重新施工中引出了其他问题,真是后悔不已.      2)I/O测试必须先做:   测试I/O,或动力电机时,必须尽可能断开负载.如果你急于调试动作,可能某个点接错了,对应到其他设备上,如果这个设备的状态不当的话,你可能会损坏相关设备.      3)紧急停机应最先完成:   因为正常工艺调试时间很长,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用紧急停机合理地自动处理.否则可能手忙脚乱,麻烦大了.      总之,开始的基础工作必须认真打牢,虽然可能推迟进入激动人心的全线运行时间,但是可以保证你的每一步工作是成功有效,安全放心.重复的工作总是心烦而且容易出错.>

网友R(2006-05-20):
谢谢,这些对我们现场来说非常有用

网友S:
  现场调试很多时候并不是你作主的,系统安装、外接连线一般由别人完成,而且设备在整个系统中调试你只能配合。
你首先对自己供的设备和软体系统要熟悉,对规范和设备在系统中的实际应用要有个感性认识。出现问题后先不要指责别人的工作,如果你实际经验丰富的话,可以直接指出问题所在,让施工方处理即可。否则就亲自仔细查找问题所在,然后再解释。

网友T:
发现问题要找相关人员(特别是施工人员)确认,并立即记录签字,切不可自行恢复。免得以后无对证。

另外,不是你的工作范围,不要插手,更不可自己动手去更正或改动,否则出了事故,扯不清。

网友U:
我觉得,调试最危险的一刻,就是在刚接好线,待上电的那一刻,这也许是最神圣的一刻吧!也是检查接线工水平的一刻,如果那一刻没有出现冒烟的现象我相信,下面我们只要细心。尽量安照国标、规范来,应该很顺利的。
不怕大家笑我最怕初次上电了,那时刻我是相当的紧张,那场面是相当的壮观,如果那时刻不出现冒烟现象我觉得我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一半。
先从简单的入手,然后再做复杂的,最后把保护做进去。

网友T:
加电是一个关键时刻, 接线工水平,电柜设计水平和项目状态都很关键.如果电柜保护设计得好,可能只多烧一些保险丝而已,设计不好就您说的一样,有可能到处冒烟了,我就看到一个空气开关"嘭"的一声,冒出黑烟和焦臭味.

另外,在我们做的复杂系统中,每个单体系统都是先校点->保护连锁->手动(启/停)->顺控(启/停)->闭环.

网友V(2006-06-23):
我一般在上电以前都要做详细的线路测试,所以对合闸上电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其实现场无小事,任何小的疏漏都有可能酿成大的事故,每一个地址,每一个接线。

网友W(2010-03-05):
离开工控系统有三四年了,现在又要重新入行,真有点忐忑不安啊。我最怕的也是现场调试了。容易紧张

网友X(2017-08-15):
是呀,接完线,第一次上电那叫个紧张,如果上电没问题,剩下的问题就可以慢慢调试中完成,如果上电就放炮了,那基本GG了一半。。。。紧张,不调试不知道

网友Y(2019-07-12):
领教! 也许我永远用不着,但一样谢谢你

网友Z(2019-09-10):
也许我永远用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