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控和伺服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3-08-26):
我一直认为位控只是伺服的一种方式,位控精度不高吗? 两者有何区别?

网友A(2003-04-02):
位控的确只是伺服的一种控制方式(位置、速度、转矩),其控制精度由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分辨率和上位的脉冲频率共同决定!!

网友B(2003-08-25):
当今数控系统的主流是什么?在数控系统中,电流反馈环是怎样接入系统的?电流又是如何通过反馈来控制的?请赐教

网友C:
可以用霍尔元件来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