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开关电源用的高频变压器卖吗?

楼主(2003-08-26):
零售价格是多少? 单片开关电源芯片价格一般是多少 我要自制一个这样的开关电源,不知怎样选择 要求能同时输出+/-5V,+/-12V,+/-24V和+32V   +32V要求输出最大电流可达1.5A   其余几路电流无特殊要求,能够满足一般弱电控制系统,比如单片机板、一些常见运放即可,我想每一路最大可输出0.5A就够了吧。

网友A(2003-07-17):
我公司可提供! 详情请和我联系: 北京福源立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010-61295129

网友B(2003-08-16):
高频变压器成批量可以找人给生产,一个两个的买个骨架自己绕吧!

网友C:
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主要是给电力自动化装置配套各种规格的开关电源的。

网友D:
单片开关电源芯片价格比较便宜,整个电源如果自己制作成本是很低的,当然印制板要用现成的,不然价格会很高的。我做过3路输出电源的,很便宜30块钱搞定(不加印制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