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6.03和OPTO 22 Ultimate IO的通信实现

楼主(2003-08-26):
组态王没有Ultimate的驱动,因此其和OPTO 22设备的连接需要通过OPC或者DDE来进行连接,此文章主要是对OPC进行连接。 Ultimate IO系统首先要安装其5.0版本,必须要Ultimate IO和OPCServer两个。否则再选择方案update是会提示错误。 我们首先进行iocontrol的配置,做好方案,然后下载到Ultimate IO中。 启动OPC Server Browser Configurator,然后选择方案,此时会在目录树中显示如下图
然后再页面的右边击右键,可以把变量和CHART、IO状态添加到数据库中,然后点击Server菜单,Update Server with ……..,然后关闭配置界面。 进行完以上配置后,开始运行OptoOPCServer。 以上主要是进行了Ultimate IO的配置,配置完成后需要在组态王软件上作配置。 1、打开力控软件运行界面,进入工程组态界面
2、首先添加IO驱动(上图) 如上图,对Ultimate IO的OPC驱动进行配置,注意在选择OPC服务器的时候选择Opto22.Opcserver.2(如果没有这个服务器,请重新安装OpcSever R5.0), 3、进入数据词典界面配置(下图) 进入数据词典界面,在右边的图中新建变量。
配置变量
在定义变量界面中,红色图框中,选择相应的OPC Server 服务器,然后进行寄存器的选择,其选择方法双击Root,找到所需的参数,然后选择好数据类型。确定即可。 4、组态配置 新建页面后,建立文本。双击文本进行链接,选择相应的变量,然后确定。如下图:双击文本后弹出动画连接界面,点击数值输出的模拟,弹出变量选择界面,进行变量选择,选择后即可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