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2.6和OPTO 22 Ultimate IO通信实现

楼主(2003-08-26):
力控自身提供了OPTO22产品LCM4和OPTO CTRL的驱动,但是没有Ultimate IO的驱动,因此力控和OPTO 22设备的连接需要通过OPC或者DDE来进行连接,此文章主要是对OPC进行连接。 Ultimate IO系统首先要安装其5.0版本,必须要Ultimate IO和OPCServer两个。否则再选择方案update是会提示错误。 我们首先进行iocontrol的配置,做好方案,然后下载到Ultimate IO中。 启动OPC Server Browser Configurator,然后选择方案,此时会在目录树中显示如下图
然后再页面的右边击右键,可以把变量和CHART、IO状态添加到数据库中,然后点击Server菜单,Update Server with ……..,然后关闭配置界面。 进行完以上配置后,开始运行OptoOPCServer。 以上主要是进行了Ultimate IO的配置,配置完成后需要在力控软件上作配置。 1、 打开力控软件运行界面,进入工程组态界面
2、 首先添加IO驱动(上图) 如上图,对Ultimate IO的OPC驱动进行配置,注意在选择OPC服务器的时候选择Opto22.Opcserver.2(如果没有这个服务器,请重新安装OpcSever R5.0),数据访问方式选择外设,死区百分比根据实际的变化量进行选择,这里测试,选用默认设置0。 3、 进入数据库进行数据配置(下图) 双击下图所示的数据库位置,进入到数据库配置界面。
4、 配置变量
双击图示点名name下边的空格,弹出配置图
在数据连接页面,设备选择我们所配置的Ultimate,然后点增加连接, 会弹出如下对话界面
在数据项组态图中,击右边的目录树选择相应的变量。数据类型选择好,然后确定完成,数据项的配置。 5、 组态配置 新建页面后,建立文本。双击文本进行链接,选择相应的变量,然后确定。如下图:双击文本后弹出动画连接界面,点击数值输出的模拟,弹出变量选择界面,进行变量选择,选择后即可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