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k47先生

楼主(2003-08-26):
向AK47先生请教以下问题: 1.在“元件对象库”内的“搅拌器”的叶片,如何让起转起来,其属性栏中没找到其旋转特性。(我在做动画时用到搅拌器叶片旋转) 2.我如何做一个特殊形状的元件放入对象元件库,该元件有几种填充色,可以随时调用? 3.能否给一些带脚本的动画样例?可以参考制作。 4.再就是数据存储问题,若数据存储时间太短,存储量大,而用户要求不能短期删除,如何解决?(大硬盘?转存?数据浏览是否会出问题?)

网友A:
先简单答复如下: 问题1、 在Mcgs5.1以前的版本中,旋转动画使用的是可见度实现的,就是说,我们预先在扇页的每个停留位置放置一个扇页,然后,让这些扇页依次可见,从而实现动画的效果。在Mcgs5.5的版本中,我们引入了旋转的概念。也就是说,可以放置一组扇页,让扇页通过旋转的动画功能达到所需要的视觉效果。 问题2: 如果做一个特殊性状的元件,例如不规则的多边形,我们可以使用工具箱中的“多边形或折线”来完成。最后,只要把画出来的构件形成封闭就可以了。这时候双击该构件,就可打开属性页,具有“填充颜色”的属性,可以连接变量。 问题3: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您可以简单说说,是想达到什么效果。 问题4: 建议采用Mcgs51版本所提供的存盘数据备份机制来处理大数据量。其实这个机制比较简单,就是把大数据库切割成小数据库,当我们需要查寻或使用数据时,系统在后台打开多个小数据库,后台把数据库拼接起来,而对我们使用者来说,是不可见的,就是说,根本感觉不到我们所需要的数据是从一个数据库里取出来的还是从多个小数据库拼接起来的。在Mcgs511版本(不是Mcgs51)全面支持该机制,就是说,报表、存盘数据浏览等数据库操作/查询构件都可以使用备份数据了。呵呵,如果您手头的不是Mcgs511版本的话,怎么获得最新的版本就不需要我再告诉您了吧?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