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目前的调频范围

楼主(2003-08-26):
现在市面上的变频器调频范围到底是多少;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在现有的系统 中加压力开关来控制泵的启停,最省钱的办法是什么?谢谢!!

网友A:
0-1000HZ跟0-400HZ两种较多。既然加压力开关那就加一个中间继电器不就最省钱了吗

网友B:
VACON调频范围:0——7200Hz

网友A:
请问大于电机的额定频率对一般的4极鼠笼式电机是否有害,能否烧电机。

网友A:
那你要看是大多少HZ运行,同时还要看运行时间多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