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MRON通信

楼主(2003-08-26):
请问omron的通信电缆CQM1-CIF01与CQM1-CIF02可以通用吗,谢谢

网友A:
可以通用。CIF01只是转了下接口,CIF02在CIF01的基础上加了根RS232的电缆。你买只CIF01,然后在电脑城里面买根一一对应的RS232电缆(或自制)就变CIF02了

网友B:
microtomato兄: CIF01的通讯口的针角和标准串口不一样。它的信号地是pin9,而标准串口是pin5,且电缆的CIF01端需要短接pin4,pin5;PC机端需要短pin4,pin6;和pin7,pin8.哦,还有,CIF01的串口是母的,PC机D的串口是公的。所以电脑城里买来的RS232电缆是不能用的,需要自己做

楼主:
yelei老师,我手头有一根CIF02我想改成CIFO1,请问如何修改,谢谢

网友B:
你为什么要改呢?CIF02和CIF01的区别仅仅就在于CIF02有电缆可以直接连到PC机上,而CIF01的这根电缆要自己做。再说,既然你有了CIF02不就可以上传和下载PLC程序了吗?为什么非要用CIF01啊? 你可以把你的问题和想法说得详细一点,看看我有什么可以帮你出出主意的。

楼主:
yelei老师,我现在用CIF02不能和CPMA1A通信,但用我朋友的CIF01就可以,不知何故

网友B:
你把他的CIF01借来试试,CIF02应该是可以跟CPM1A通讯的。你的那个CIF02是不是坏了?或者你的编程软件中其他参数被该过了?比如PC通讯口你用的是COM1还是COM2?

楼主:
我朋友的DIF01在我的PC上可以用,并且我把接PLC一端的20针插头换成CIF02的也可以用

楼主:
yelei老师,是不是接PC的串口线不匹配

楼主:
我用的软件是CX-P,用的PLC为CPM1A-20CDR-A

网友B:
"并且我把接PLC一端的20针插头换成CIF02的也可以用" "是不是接PC的串口线不匹配" 我有点被你说胡涂了.CIF02应该是一根整的编程电缆啊,没有哪部分是可以拆下来的。难道你的CIF02两端的电缆可以拆下来?你用的是CQM1-CIF02吗?现在看来PLC和PC机都没问题,就是CIF02的问题了。不行就重换个CIF02吧,这玩艺你自己修也不太好修。

楼主:
我CQM1-CIF02中间是一公一母两个并行口连接的两头各有一个9针和20真的插头

楼主:
我换了三个CIF02情况都一样

网友B:
如果两头的电缆不是原配的话,查一下你两头的线吧。我估计CIF02到PC机的线出问题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C(2007-09-22):
 yelei老师,CIF01的9针数据线如何制作,谢谢指教!

网友D:
右边的接pc 就是目接口

网友D:
pc        cif-01
2         2
3         3
5         9
4,6短接  4,5短接
7,8短接

网友E:
不一定视,PLC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