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
求助:调试LON节点,模块不工作,但电源灯

楼主(2003-08-26):
调试LON节点,模块不工作,电源灯也不亮,按SERVICE PIN 没反映,请问各位我该怎么办?????

网友A:
测一下输入电源,电源灯不亮,说明你的电路不是有问题,就是你的电源输入有问题。

网友B:
对,测一下节点上的电源及模块上的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C:
标题说电源灯亮,内容又说电源灯不亮。自相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