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442
请回复我的几个朋友看看自己的邮箱 我给你们发了图例 关于485接口使用的

楼主(2003-08-26):
看看可以解决么?

网友A(2003-07-27):
密码是什么呀.老大

网友A:
其实我就是想知道当RS485的输出使能DE和接收使能RE这两个脚应该接到RS232口的什么地方. 请知道的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可以接至 RTS, Request to Send 做收与送的方向控制.

网友B:
请你再给我发一份好么?谢谢你了。 再请教一个问题,我的485上挂了5个传感器,并且要和上位机通讯,该如何处理?

网友C(2003-08-26):
大家好,我现在在做一个RS232转RS485的转换电路板,因为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东西,所以碰到很多问题,所以我也想要一份电路图,我的E-MAIL:wangying6028@hotmail.com,我急需啊!谢谢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