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与触摸屏实现翻页

楼主(2003-08-26):
关于PLC与触摸屏实现翻页 近段时间开发一种机器系统,其中有一项功能是将每天的机器工作数目在触摸屏中显示出来,天数要两年;并且只要输入日期,触摸屏上就可以将任意时间的数目进行统计。我自己设计了一个程序,愿与大家分享。如有问题请指正。 l 画面讲述 本系统用的是OMRON的CQM1H-51的PLC,触摸屏用的是Pro-face的GP577R。其画面如下图1-A所见。 1- A 图中所示的B1按下后,就可以设置统计日期;设置完后,再按一下B2,就会统计两年内任意日期内的工件数。A1下的是指示数,从1~730,A2下的是年月日,如(030528)指的是03年05月28日。A3即每天的工件数。C1是向上翻页键,C2是向上翻行键,C3是向下翻页键,C4是向下翻行键。 l 地址分布 触摸屏的系统地址从DM500开始。 A1下的数字用的是一个触摸屏中的N标签,其功能如图2-A所示。地址是触摸屏的内部地址区域,我用的是LS2000; N标签上有一个运算,从上到下分别是LS2000+1~LS2000+10。 A2下的数字用的是一个触摸屏中的两位E标签,其功能如图2-B所示。地址是PLC的内部地址区域,我用的是DM1000~1001。从上到下分别是DM1000~DM1018。 A3下的数字用的也是一个触摸屏中的两位E标签,其功能如图2-C所示。地址是PLC的内部地址区域,我用的是DM2000~2001。从上到下分别是DM2000~DM2018。 B1是触摸键,用来设定起始日期和终止日期日期。B2=22915,用来触发统计总的工件数。 C1~C4用的是一个触摸屏中的T标签,其功能如图2-D所示。地址是触摸屏的内部地址区域,C1=LS50102,C2=LS50103,C3=LS50100 ,C4=LS50101。 2-A 2-B 2-C 2-D 限于篇幅,我就不详细说明以上的图;请大家仔细看以上的图。 l 触摸屏程序 Pro-face的触摸屏有D-Script Editor功能,请大家看以下的程序。 ID : 0000 Trigger : Bit Rising , Edge Bit Address : LS050100 Formula : if ([w:LS1000]<=758) {[w:LS1000]=[w:LS1000]+2 } endif Date Type : BCD Data Length : 16 Bit 此程序的是用来向下翻行,即指示值(A1)小于758时,将画面向下翻一行。 ID : 0001 Trigger : Bit Rising , Edge Bit Address : LS050101 Formula : if ([w:LS1000]<=720) {[w:LS1000]=[w:LS1000]+40 } endif Date Type : BCD Data Length : 16 Bit 此程序的是用来向下翻页,即指示值(A1)小于720时,将画面向下翻一页。 ID : 0002 Trigger : Bit Rising , Edge Bit Address : LS050102 Formula : if ([w:LS1000]>=40) {[w:LS1000]=[w:LS1000]-40 } endif Date Type : BCD Data Length : 16 Bit 此程序的是用来向上翻页,即指示值(A1)大于等于40时,将画面向上翻一页。 ID : 0003 Trigger : Bit Rising , Edge Bit Address : LS050103 Formula : if ([w:LS1000]>=2) {[w:LS1000]=[w:LS1000]-2 } endif Date Type : BCD Data Length : 16 Bit 此程序的是用来向上翻行,即指示值(A1)大于等于2时,将画面向上翻一行。 ID : 0004 Trigger : Timer Fn , Timer Duration : 1 Formula : [w:LS2000]=[w:LS1000]/2 Date Type : BCD Data Length : 16 Bit 此程序的显示指示数A1。 l PLC程序 [NETWORK] Name="calendar"(本段是将每天的日期转换到触摸屏中) [STATEMENTLIST] LD 253.13 OUT TR0 CMP DM0502 HR92 //DM0502是系统的年 AND NOT 255.06 LD TR0 AND 049.02 OR LD AND NOT TIM252 AND NOT 049.03 AND NOT 049.04 OUT 049.02 TIM 252 #0010 LD TR0 MOV DM0502 HR92 CMP DM0503 HR93 //DM0503是系统的月 AND NOT 255.06 LD TR0 AND 049.03 OR LD AND NOT TIM253 AND NOT 049.04 OUT 049.03 TIM 253 #0010 LD TR0 MOV DM0503 HR93 CMP DM0504 HR94 //DM0504是系统的日 AND NOT 255.06 OUT 049.04 LD TR0 MOV DM0504 HR94 AND TIM252 LD TR0 AND TIM253 OR LD LD TR0 AND 049.04 OR LD OUT TR1 ADD #0002 DM0070 DM0070 //DM0070是指针字 CMP DM0070 #0800 AND 255.05 LD TR1 AND 255.06 OR LD MOV #0000 DM0070 LD TR1 ADD DM0070 #2000 DM0076 //间接寻址,DM2000 ADD DM0070 #2001 DM0077 //间接寻址,DM2001 ADD DM0070 #1000 DM0074 //间接寻址,DM1000 BSET #0000 *DM0076 *DM0077 MCRO 10 DM0502 DM0626 //子程序入口 XFER #0002 DM0628 *DM0074 //日期写入触摸屏 [NETWORK] Name="count&reset"(本段是程序记数与复位) [STATEMENTLIST] LD 253.13 OUT TR0 AND 228.10 //触摸屏上清零键 DIFU 080.10 LD TR0 AND 080.10 BSET #0000 DM0066 DM0067 //DM0066~67位计数值 LD T

楼主(2003-06-01):
太复杂,注解说得太简单!

楼主:
你是否高手啊?可不可以向你请教一些问题?

网友A:
我没有看完,但完全看得出来,你确实动了脑筋!

网友B:
很不错。我认为很好,只是看不到画面很遗憾!我们即便看不懂,也是有参考价值,看不懂我认为是接触的太少。

网友C:
如果仅仅需要通过PLC指令是触摸屏翻页的话,松下的GT-30的PLC程序更为简单: ST R 0 F 0 (MV) DT100 DT0 RO 为翻屏的触发信号,DT100中存储要翻到的屏的页号,DT0为触摸屏的读区域,可以通过编辑软件GTWIN进行设置。

楼主:
翻屏要做得这么复杂?

网友D:
有必要这么复杂吗?

网友E:
QingSong: 你好!我是搞工业自动化的,现在刚接触触摸屏,还不知怎样才能使PLC和触摸屏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你能给我一点资料吗?我将不慎感激!

网友F:
能否在注解上更加详细一些

网友G:
好像有点复杂,

楼主:
有难题,看不太懂,没有再多的注释了吗?

网友H:
上面也有人讲过了,对于这个功能你的确是动了很多心思,但是,我不能不问,就为了实现这么一个简单的功能有必要这么麻烦吗?如果市场上没有这样的东西,那这套软件的价值就有了,但是市场上这样的产品太多了,很多触摸屏都有这样的功能,我刚用了eView的触摸屏,他本身就有翻页,而且可以通过PLC控制,有两种方式可以选择,比你这个方法不知道呀简单多少!我建议大家还是用最好的方法做最好的事情!

网友I:
能否给我寄一份资料!

楼主:
各位朋友,我所述的不是翻叶功能,请您们在发言的时候清仔细看清楚我说的功能,功能是将每天的机器工作数目在触摸屏中显示出来,天数要两年;并且只要输入日期,触摸屏上就可以将任意时间的数目进行统计。

网友J:
小题大作!有更简单的办法!用日期作变量,每天的数目的长度为单位,进行依次存取,最依次取出!就OK,换什么画面,不说清 zhh@xielijixie.cn

网友K(2003-07-22):
看不懂,但是我非常想了解PLC和触摸屏,能给我传点资料吗?我的email 是gangshaolee@163.com,谢谢!

网友L:
谢谢QingSong,您可以将图片(PIF格式)和文字(文本格式)EMAIL给版主,可以为您发到论坛上。

网友M:
看得出你应该是这方面的大侠,我现在刚接触触模屏,对它的学习还很生,能否给我E-mail点这方面的资料过来?谢谢!pangbayun@263.net

网友N:
你好!我是搞工业自动化的,现在刚接触触摸屏,还不知怎样才能使PLC和触摸屏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我用的是光洋的PLC和GC触摸屏,还请各位高手指点! 我的邮箱:LJB980559@TOM.COM

楼主:
我是刚刚学搞PLC和触摸屏通讯的,对于这些东西还没有什么概念,头脑里连基本的思路和方向都没有,能否提供给点提示和启示呢,敬请高手指点! windeshengming@yahoo.com.cn

网友O:
呵呵,你还是很东脑经的,程序写得不错,

楼主:
proface系列的触摸屏可以通过改变D0(D0也可改为其他的数据寄存器,可看一看触摸屏的初始设定)里的数据来控制 画面的改变

网友P:
我个人认为这么简单的事情不需要搞的如此复杂, 只在在pro-face的触摸工业机上不须编程即可

网友Q:
其实富士的POD也是很不错的,也更简单的实现翻页。

网友R:
有人说编得太复杂了,那他压根就没有接触过Pro-Face触摸屏,它的Editor功能和PLC配合能搞出好多有意思的东东;不过仁兄最好不要在PLC编程(越少越好),减轻PLC负担嘛!别忘了你的PLC还有最主要的工作要作——控制你的整个系统! 要转化为WORD文档很容易啊,不过是图片格式的! 1.我想你的PC上应该有ACROBAT READER5.X软件吧! 2.在你的PLC程序编辑软件上把你的东东打印成PDF格式文件 3.用ACROBAT READER5.X打开那PDF:点‘图形选择工具按钮’— 鼠标变成‘+’—选择你想要的(只能一页一页的搞)—右键‘复制’—粘贴到WORD上即可 注:该方法比较初级,不过很有用! 4.ACROBAT READER5.X还可以将PDF‘另存为’WORD格式的,不过我没有成功转化过,可能是权限没设好。你可以试一下‘另存为’先啊!

网友S:
兄弟也在用omron-digital的项目,受益匪浅。谢谢

网友T:
可不可以请各位高手提供一点三菱PLC编程及维修的资料,不胜感激!

网友T:
可不可以请各位高手提供一点三菱PLC编程及维修的资料,不胜感激!e-mail:zhong.zhan@fujian-spicer.com.cn

网友U:
各位谁有AB的PLC资料啊??帮帮我啊 救命的!

楼主:
太复杂了,废话!救命啊!!!!!

网友V:
从梯形图软件到word软件中转换,仍然保持梯形图模式,我也不知道如何转换,你是否想把梯形图打印,用cx-progammer软件打印梯形图,没有梯形图,PLC程序编再好,理解程序内容的人不多,PLC品种多,编程程序不同,但梯形图基本相同。

网友W:
我想学触控屏,可以给我一些资料吗 Email-cyfa1085@sina.com

网友X:
师傅还是下了很大功夫,文章好像很深奥,技术含量高,因为我刚接触人机界面,很想学这方面的知识,它与PLC之间怎样编程,请教!能给我合适资料吗?还想请问三菱的AC伺服驱动器初次使用时要调整哪些参数,用什么软件设置?E-mail:xianjun76@163.com,非常感激,谢谢!

网友Y:
为什么看不到图呢?

工控啊!

网友(2003-08-21):
呵呵,仁兄搞得太复杂了,没有必要的在PLC中编程来实现这个功能,可以在计算机上实现的,统计和监控,比你着好多了!触摸屏是实现操作和现实功能,没必要进行统计,因为触摸屏是靠PLC来实现功能的,而PLC使用来实现控制的,不要部分清楚主次呀!!

网友Z:
但愿不会占用PLC太多时间,影响主要工作

网友AA:
触摸屏的翻頁用触摸屏自己本身的宏命令來完成不行嗎?的確沒必要來加這么多,而且用plc來配合触摸屏實現翻頁的功能的確只須用一個命令就可完成,似乎沒必要太多!

网友AB:
好多东西啊,我大概的看了一下,感到都是高手, 我也想多学学plc和触摸屏的连接技术, 不知道那位大侠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请寄:liuf411@sina.com.cn

网友AC:
QingSong所遇到的情况我也曾碰到。只不过变成了对生产数据进行集中打印。并且我当时使用的是HITECH屏,它提供的宏指令很低级,类似于汇编指令,不像Pro-face那样可以使用象Basic那样的较高级的脚本语言(我没有用过Pro-face屏,不知这样说有没有错),还有就是HITECH的打印功能只支持屏幕打印,而不支持报表(后台)打印。问题就这样提出来了——生产的数据有可能有一千多笔,并且它们都必须显示在屏上后才能被打印出来;而且不是所有的数据都会被打印,实际情况是应由用户决定哪些可以打印、哪些不能被打印出来。这里就遇到了打印时的根据要求换画面和打印前由用户预览选择打印范围。 生产采样数据存储在HITECH提供的配方卡中。用户预览数据和选择打印范围的工作由屏通过宏指令独立完成;而最后的打印工作则由PLC和屏配合完成。由于打印时PLC会要求屏换屏和打印,并且有可能打印的同时会发生数据的采样及传输至屏配方卡,所以当时我采用了一种多任务同步执行机制(由于PLC是周期扫描式运行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创建任务模型,给每一个任务分配一个任务ID,将可能会发生通讯冲突的任务通过一个叫做通讯调渡的PLC过程统一管理。这样在任一时刻只有一个任务在占用通讯,而同时其它任务就进入一个任务队列中排队等待。当然在PLC中实现队列结构应该不会占用太多扫描时间,在实际运行中也证明了这点。如果知道配方卡管理方式的读者就知道保证通讯的正确完成有多重要。),这样就能保证在打印屏幕时屏上所显示的一定是生产数据而不是其它无关画面。 有人说屏本身自带的换屏功能就可解决所有画面切换问题,其实不然。其一:我想有许多读者都曾遇到过类似问题:当PLC控制屏弹出一画面(比如对话框之类)并且经过用户确认或处理后应当返回到该画面先前画面时,可能就会出问题。因为PLC要控制显示某一画面前必须知道屏当前显示的是哪一幅画面,以便用户关闭由PLC弹出的这一画面后屏应当返回的是哪一幅画面。因为屏显示的当前画面是由屏周期地写入到PLC相应地址的,这样有可PLC得到的当前画面是更新以前的画面号,这样返回画面就不是用户所希望的了。当然,这种情况对一些应用是无害的,最多不过给用户的感觉是“哦,画面换错了”,但是在另一些应用中这种情况就会出问题,比如该画面是某类向导或对某些数据进行累加(乘)运算等。其二:我们在屏上做一些类似于网页的应用或干脆就是帮助系统时,就有必要按照我们自己的要求管理画面切换。最低要求也应该实现一个画面堆栈,以方便用户回退查看先前画面(类似于Windows资源管理器上的“后退”功能)。 Puyoto

网友AD(2007-05-31):
我是刚进公司,用的是松下的FP2/FP2SH的PLC和松下的GT01和GT11触摸屏,可是下载的FPWIN GR和GTWIN,我都不知道怎么用,请高手给点资料,谢谢了
xuelin1232003@yahoo.com.cn

网友AE(2017-09-14):
能简单一点么,感觉好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