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的故障问题求教

楼主(2003-08-26):
我们公司变频器风扇老是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同样的风扇用在别的地方不容易坏,而用在变频器上就老坏。开始我们怀疑是风扇用久了,轴承磨损或者缺油了,但检查以后不是这个原因。要是因为电网电压波动太大的缘故,好象这个也说不通。哎!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帮我解决这个难题。谢谢!!

网友A:
什么牌子变频器??风扇电压??

网友B:
风扇可用参数设置起停027-85712619

网友C:
你说的是什么牌子的?台达的坏的不少~~~~ 不过也要看看那里的环境怎么样~

网友D:
这种软故障很难查的,你不妨在变频器上端外加个风扇运转看看会不会坏来做决定

网友E:
朋友你好:你的风扇是交流还是直流的。交流的话,一般是 电压过高引起线圈烧坏。直流坏你就要查变频器了24V还是12V的,看看电压如何? 如果不能解决“上海际成传动技术有限公司”可以为你解决。电话:021-62141466上海变频器维修中心802 网址:www.shjcc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