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不行了

楼主(2003-08-27):
请教变频器节电原理及其通过什么元件得以首先,其节电率如何算???????????

网友A:
这太简单了,也太一言难尽了,也太难告诉你了,查一下公式吗?电机功率总会算吧,还有,并不是装了变频器就能节能,主要还是要看工况,如果电动机24小时开足马力都不能满足要求,还节个屁能,所以要根据工况分析是否有节能空间,这个节电率其实不是固定的,跟工况有很大关系,再来合理运用变频器来拖动电机才能达到节能效果.

楼主:
客户经常让我计算节电率,应如何计算。如:132kw的空压机 额定电流255A 工作电流150A 功率因数可达0.9(电容补偿)另外15KW的水泵工作电流6.3A

网友B:
最近有人向我推销变频器节能产品,用在空调上面,说可以节电40%,有可能吗

网友C:
这个季节把温度设置到最低,冬天温度设置到最高,它就节不了40%。

网友D:
节能只能根据工况来用经验评估,比如阀门开度,空压机运转时间的占空比等,如果死套数学公式,说什么“功率随转速的下降以立方下降”之云,这只能是放飞机,到头来害自己,

网友E:
计算总得有个基准,基准不同,所得结论当然有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