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电机问题

楼主(2003-08-27):
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一台机床上的主轴电机1.5KW用了几个月风扇居然熔化!检查不出问题,换风扇后用了一个星期风扇又熔化!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2003-07-28):
超载???电流??

网友B:
电机是否扫膛????

网友C:
主轴转速是多少?

楼主:
请问电机扫膛是怎么回事,怎么检查,小弟是新手,请多指点

网友D:
电机扫膛是电机定转子相檫,原因有可能是转子轴承坏掉了

楼主:
多谢楼上的朋友!谢谢指点!

网友E:
真是新手!你就不会在更换了风扇后埋伏在电机旁24小时,看看是否有人把它换成了蜡做的?记着一定不能溜号呀!

网友F:
若风扇是从轴套烧化,原因有三,1、配合过松;2、轴承损坏;3、转子过热。若从其他地方开始烧毁,是因为风扇与其它间隙过小甚至摩擦。

网友G:
测一下轴电压 轴电流不就知道了

网友H:
这个问题有以下几个可能的原因:1.扫膛.2.电机接线方式是否正确。

网友I(2003-08-27):
完全同意looooook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