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请问工控中的“冗余”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3-08-27):
请问工控中的“冗余”是什么意思?它在在控制系统中起什么作用? 高手请指点一下吧。

网友A:
redundancy system 通常是指备援系统. 平时不作用, 当指定的设备出错无法运作时, 这台备援系统就会接手运作.

网友B:
冗余有很多种,比如双机热备,通讯冗余,或是双cpu冗余,主要还是看你想达到什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