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人机界面与PLC不能通讯?

楼主(2003-08-27):
我本用的可以的,但是换了一个PLC之后重新输入程序之后,就不能通讯了,为什么?

网友A(2003-01-11):
您用的PLC是什么型号?HMI呢?如果没有修改过HMI程序的话,那可能是您的新PLC的通讯设定与旧的PLC不同!很多PLC需要设定通讯的参数,这与您的PLC与HMI通讯时采用的通讯协议有关!您说明您的PLC和HMI的型号,也许我能帮您!

网友B(2003-02-10):
可能你的plc型号不同造成的,

网友C(2003-04-25):
也许各厂商的人机界面和PLC都是配套,一一对应的,所以才不可换 吧。 这也是厂商捆绑式销售的策略吧

网友C:
我想是沙砾說的有道理,我還沒有發現過此類問題,但是各廠商的PLC、PWS均是分開銷售的,所以不太可能有所謂配套問題;

网友D:
试一试昆仑TPC吧 WWW.MCGS.COM

网友E(2003-05-29):
我认为那是你的人机界面的问题,如果换成DIGITAL的人机界面的话,市场上的绝绝大多数PLC都可以与他通信。

网友F:
大家说话都要负点责任! 跟屏的厂家有关系吗?好笑。 我记得有一次有个网友说,来工控网的都是些二脚猫角色,我现在也有些这个感觉啦!

网友G:
你用的还是同品牌PLC吗?不是任意触摸屏和PLC都可以通讯的,你要查一下他们的接线图就知道拉

网友H(2003-07-27):
通讯的波特率有规定,必须按相关手册的指示办,不能想当然。如三菱F930与欧姆龙通讯,三菱说明书规定为19200,应按要求将CPU的通讯口或通讯模块的通讯参数中的波特率设置为19200。

网友C:
我对组态软件有一点了解,对触摸屏是一无所知。请教楼上的各位使用组态软件和触摸屏有何差异?

网友I:
我不敢说是HMI的问题还是PLC的问题,通信是双方面的.每一个PLC都对外开放了一种用于数据交换的协议(可能有没有公开的,不过我没有遇上);同样,每一种HMI都提供有一份其所支持PLC的列表,并提供一驱动程序,如果该驱动程序损坏也无法建立正常的通讯.

网友C(2003-08-27):
是不是没有该PLC的驱动

网友J(2021-05-18):
这个,应该就是一楼所述问题。例如欧姆龙串口连接触摸屏,欧姆龙的串口修改了默认参数,他上载程序没有把这些一起上载,仅仅单纯下载了PLC的程序,通信参数不对怎么通信?

另外就是那种以太网通信的,例如汇川的PLC程序默认以太网通信端口地址192.168.1.88,一般根据个人习惯该地址都会更改,......

我看楼主还是你不会操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