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PCL-818L问题

楼主(2003-08-27):
第一次用数据采集卡,遇到问题不知如何解决,还望各位大侠指教一二。 不知各位有没有用过研华PCL-818L卡,我二周前买了该卡,在用卡内定时器触发AD转换时,总出现“系统资源不足”的提示,检查程序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后来我用该卡驱动光盘上自带的程序,其上VB、VC、BC、DELPH编写的定时器触发AD转换程序运行时都出现该问题,不知出现此问题的原因可能是哪些?是卡有问题还是我的系统有问题?不过我觉得我机子上的内存(256M)及硬盘空间(C盘余1.7G)应该肯定足够用。另外我编写的软件触发AD转换是正常的,这应该说明该卡地址没有与系统其它资源发生冲突吧?

网友A(2003-05-22):
李老师帮解决一下吧,我也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也在用这个东东。

网友B:
方便的话,换个系统试一试,这个问题比较罕见。

网友C:
换一张驱动盘看看。现在有2。0的拉

网友D:
我用的驱动就是2.0的,系统也换了,还是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E:
看看中断资源是否冲突。

网友A:
有时候兰屏,自动重启,中断资源没有冲突,我们都快崩溃了!!

网友E:
建议用板卡的例子程序烤机,如果还是兰屏,死机但资源不冲突的话,可能是板卡硬件的问题。

楼主:
李侃老师、各位朋友,很感谢你们对此问题的参与,前几天做了点别的,没顾及此卡的事,昨天又折过来研究该卡,还是没什么结果。我的硬件资源上并没有什么冲突,昨天打电话询问了研华技术支持,不知此问题她们现在有没有解决,真是郁闷!

网友F:
1)PCL-818L同一些芯片组冲突,特别注意的是PCI-ISA的桥芯片; 如:ITE8888 等,你死定了。 2)我不知道你有没用DMA ,看DMA是否冲突; 3)BIOS 中有一些同ISA相关的项,请检查以下; 4)在WIN98下测;(我没在2k)下测过,研华2k的驱动不知好不好; 5)将不用的中断在BIOS中关掉; 6)分配一个常见的中断 ep:INT3/INT4; 7) 我前几天在上上十台机器上测PCL-818L; 虽然问题多多,但都搞定了!

网友G(2003-06-23):
哈哈笑真是高手! 向你学习!!!! 我在2k下册过研华的818L没有问题, 所以,嘿嘿,看看你的机器吧! 真奇怪!!

网友H:
我用它自带的例程Madint.vi时出现的也是同样的“系统资源不足”的问题,也是2k下进行的。要么就提示FIFO无效.

网友G:
先用VC/VB的例子测试一下,然后再用LABVIEW, 他们的LABVIEW驱动出2。11版了

网友F(2003-07-27):
这几天我问了研华的人,中断和DMA的例子运行不了是怎么回事,他回答说在2000下不能使用中断,另一方面pcl-818l没有FIFO,所以这个例子运行不了,DMA方式也不好用,他建议我用软件触发,说软件触发可以达到10k的采样速率。请问大侠,是这样的吗? 因为这几个问题解决不了,我做的研究一直都没有进展,请高手指教。 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在qq里联系34179047

网友I:
818l确实没有fifo,所以做不了高速采集。如果要使用dma方式采集,最好使用818hd

网友J(2003-08-27):
第一次使用研华的PCL-818l,软件使用研华的GENIE2.0,操作系统WIN98 问题如下: 1,对于818L,什么算是高速采集? 2,GENIE的FAI模块为什么采集不到818L的信号,信号源采用正弦波发 生器 3,GENIE怎么讲纪录的趋势图,记录为文本呢。? 本人是菜菜菜菜鸟…… 向各位大侠鞠躬敬酒…………

网友K(2004-03-10):
请问谁有研华板卡PCL-818L的资料?? 我现在正在搞板卡与组态王之间的通信!!!

网友F:
留个E-MAIL,我给你发过去!fengyiya@263.net

网友L:
再换一个系统没有使用的I/O地址和IRQ。 有时尽管看到IRQ和I/O地址与系统的资源没有冲突,但总是出现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这是可以考虑换一下其它可用的资源。

网友M(2004-04-11):
我用的也是PCL-818L的采集卡,中断和DMA方式的例子也出现上述问题,只好用软件方式,可又不知道怎么保存数据,我用的VC编的程序。请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B:
可以把采集来的数据存在数组里,供后续处理,或者用fwrite写入文件,处理数据时再从文件中用fread读出来处理。

网友N(2006-05-27):
我好象也碰到过这个问题,后来装了老版的驱动就好了,你试试看.

网友O:
我用的是PCL-818L,在XP环境下,DMA方式无效,FIFO也无效。感觉要对时根本就是麻烦。

网友P(2006-11-05):
我现在也在用vc做,想问一下:在818L中,采用differential ended 连接时,只能采用8 channel,外部接线和和采集到的数据存储之间有什么样的对应关系了.顺便问一下PCL816采用differential ended时可用几个chann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