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驱动控制
请教安川变频器维护经验

楼主(2003-08-27):
公司有型号为616G5的安川变频器,原先19号端子接220V电源,20接串温度保护开关后接触器线圈。现控制电源烧保险。断开19号端子后一切正常,请问是什么原因?是否可修?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请检查是不是故障输出继电器烧坏了

网友B:
求购;ABB400系列功率005主板一块,新旧均可。

网友C:
我司三菱特约维修站,联系电话027-85712619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