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9S 5.5KW 故障

楼主(2003-08-27):
各位好: 我有G9S 5。5 KW变频器无显示,主控板无故障,请问可能是哪里坏了。

网友A(2002-12-15):
先查开关电源

网友B:
PBJ: 你那边有没有SA51709500卖,多少钱一片?

网友B:
SA51709500,FE3400N分别是哪些公司生产的集成块?

网友C:
该故障属于开关变压器老化,SA51700500 一般无问题。 如若愿意,请发到郑州修理,维修费800元。 汤文博 郑州大学材料工程学院 副教授 郑州康达环境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技术经理 电话(传真):0371-6516510,6510433 手机:13837122589 地址:郑州市金水区东建材南500m王庄20号 邮编:450004 E-mail:kangda@vip.sina.com,twb6751@zzu.edu.cn

网友D:
绝无开关变压器老化之说,有一保险电阻如果烧断(在IC旁),则IC坏。富士G9S最好修,有疑问打07695523120。

网友E:
绝对不是什么开关变压器老化之说,其实这种故障很简单,稍稍分析就可自行修复,相信自已,别去相信什么800元。

网友F:
如果有自激声则换电容(22n)就可以了!一般开关管坏才会损坏SA51709500及变压器!!

网友G:
风扇坏了

网友H:
我同意pbj及广州通达二位的看法,十余年来碰到开关变压器老化几乎没有。

网友I:
汤教授惨了!论坛交流经验,不要想发财.

网友J(2003-02-23):
更换电容C19(22UF)就可以了!这是G9S3。7-11KW的通病。有问题可和我联系。电话0573-8826929

网友D:
SA51709500一片150元

网友K:
看风扇是否坏了,请将风扇断开后,空载试车。 G9S系列一般开关电源回路,负载过大时,输出电压不够,会出现此类问题,一般故障不大。

网友L(2003-08-25):
先换电容22uf

网友M:
武汉三菱工控产品特约维修站,联系电话027-85712619周

网友N(2007-02-27):
SA51709500 ,19脚触发信号有无检查

网友O(2008-05-15):
严重同意八楼李工.................

网友O:
还有十二楼的建议,是比较有实际效果的

网友P:
6楼够直爽,的确没有老化只说,要么坏,要么没坏!

网友Q:
5楼说得绝对不正确

8楼的李工说得好

网友R:
也可能是面板的插座接触不良,我们遇到过

网友S(2008-06-14):
590  及西门子调速器故障联系13893683865

网友T(2009-01-16):
绝无开关变压器老化之说,更换电容C19(22UF)就可以了!这是G9S3。7-11KW的通病

网友U:
2003年的帖子了,

网友V:
有谁知道P9S3。7-11KW的开关管在哪里呀?是不是集成在那个整流桥里呀??

网友W:
在整流块内部 含有三相桥 开关管 充电用可控硅 温控元件

网友X(2010-02-04):
请教各位老师:富士p11开关电源不工作如何处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