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odbus,modbus plus,modbus TCP/IP能否在一个DLL中实现

楼主(2003-08-27):
我正在为一软件编写MODBUS通讯协议部分。发现MODBUS有很多版本,比如MODBUS for 串口   MODBUS PLUS,MODBUS TCP/IP, 这些协议区别大吗,我是否可以把这些协议集成到一个DLL中,而仅仅通过在程序中的判断来区别它们,还是由于这几个程序区别很大,应该早早把它们独立做成DLL更好一些。      期待您的指教...

网友A:
好像分开比较好吧!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B:
mmodbus 是主/从式,其有两种模式:ASCII和RTU, mmodbus +是对等式,采用确定令牌方式通讯,速率为1M, mmodbus TCP/IP是在TCP/IP的模型中应用层采用mmodbus协议

网友C(2008-05-28):
modbus,modbus plus,modbus TCP/IP能否在一个DLL中实现,不是很清楚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