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坏了

楼主(2003-08-27):
各位大虾请教一个问题: 我这里有一台西门子MDV37KW变频器,刚开始是因为整流模块烧掉了,换了整流,修了电容板的均压电阻后,显示正常,运行以后也有显示,也没有报警显示,运行以后没有输出电压,CPU板的6路脉冲也有,经过与其他完好的机器对比,逆变模块和驱动应该都没问题,不知道是那里不对,后来我发现驱动电源的电压不太对,上三路应该是30伏,下三路应该是负的15伏,但是上3路有一路的输出是20伏,就是因为“2Y7,Y7P”(2Y7,Y7P是在同一个位置,用途是一样的)没有输出电压和他是不是有很大的关系,还请各位多多指教,再次谢谢了。

楼主(2003-01-16):
我的联系电话是 13823661321。多谢

网友A:
驱动电源的电压不平衡,常跟Y7、Y4、Z2等及部份电阻阻值有关,但就你目前情况来讲,无输出,请检查BCP52、BCP55。若未解决,请来电东莞百吉祥自动化公司维修部:0769-2187112;愿与你共同探讨。

网友B(2003-06-29):
按我的经验,上三路中输出20v的那一路是对的,另两路不对的一定有问题,应先查一下整流滤波后的24-30v直流电压是否正确,如果对,应该先检查一下负载有没有短路,如有应先排除,再检查串联稳压的电阻、稳压管和三极管,另外管耦合器后面的驱动电路也要认真检查一下,建议你最好先不要接igbt,等驱动电路输出波形全部正常后,再接igbt作空载 试验。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C(2003-08-24):
大家好 ,我的一台西门子37000W的6SE3226-8DJ40出现三相电流不平衡怎么办

网友D:
先检查电压平不平衡

网友E:
再检查驱动光藕的驱动波形对不对。

网友F:
武汉三菱工控产品特约维修站,联系电话027-85712619周

网友G(2011-11-24):
输出不平衡重点查驱动触发电路,电容,触发板,稳压二极管,触发供电等。

网友H:
专业维修西门子变频器   qq15313917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