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可控硅调压时的振荡问题

楼主(2003-08-27):
哪位碰到过,原因是什么? 采用的是全控方式,宽调制脉冲触发(大于60度), 开环的情况下,很大的一个范围内出现振荡,不知为何? 高手解惑呀!

网友A:
这个也多半是电机参数(l和r)不匹配引起的

网友B:
你采用的是哪个品牌的起动器.采用的是什么起动方式.

楼主:
孤独箭兄,l和r?电感和电阻不匹配? 没听说过

网友C:
有可能是电极时间和系统时间偶合太好了,引起系统振荡,增大调压器时间看看

楼主:
阿发说的有道理,我已经考虑到了,还可能有何原因呢? 可否和异步交流电机的机械特性有关系呢? 还有,可控硅的触发电路上有何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