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总线到以太网转换

楼主(2003-08-27):
有一个问题请教各位:我在很多地方看到串口(RS232/422/485)到以太网的转换设备,我不知道串口到以太网的转换和具体的现场总线协议道以太网协议转换有什么区别?是不是所有支持串口道以太网转换的设备就同时完成了现场总线协议道以太网的转换?望各位不惜赐教!

网友A(2003-06-28):
串口(RS232/422/485)到以太网的转换不需要协议转换,而现场总线到以太网的转换需要两个不同协议的转换问题(网关)。

网友B(2003-08-02):
moxa 产品中有,看现场总线主页

网友C:
不要做广告!!!说点切实的技术发言!!!

网友D:
有的串口转以太网设备在工作站有TCP/IP虚拟一个串口,通过这个虚拟串口可以直接访问设备,据说同时只能有一个工作站访问同一个串口设备. 有的串口转以太网设备通过协议转换比如将MODBUS RTU转换为MODBUS TCP/IP这样就可以让多个工作站访问同一个串口设备

网友E:
我作了个串口/CAN/以太网的“三通”,板子和汇编都弄好了,可是那个网卡上用的脉冲变压器却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有卖的,最好能申请到免费试片,毕竟俺是学生吗!各位前辈,能否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F:
SunGod2000-远程控制、数据采集的专家 SunGod2000是一套基于Web的远程I/O系统,它提供IEC61131-3梯形图编程工具,支持用户控制算法的开发与仿真,提供软PLC控制功能。同时,系统支持嵌入式I/O组态、图形化过程监控、设备诊断与维护、故障报警Email通知等多项功能。SunGod2000能够完成环境监测、楼宇自动化、城市管网及无人职守站等各种控制任务。 上图为SunGod2000系统在一个远程温控系统中的应用案例。用户可用PC机通过网络远程监控现场的采集点及执行器。 SunGod2000系统的技术特点: 1、 系统I/O模块间采用RS485通信网络,最多可挂接32个I/O模块,可延伸至1200米。 2、 系统提供Ethernet/Intranet网络接口,使用标准览器即可完成组态及远程监控任务。 3、 系统提供软件在线升级、远程维护及故障诊断功能。 4、 系统提供标准OPC接口,可与上层监控、管理系统无缝集成。 5、 系统可通过RS485/232转换模块,易于实现PC-Based控制功能。 征求典型用户,有感兴趣的请联系!

网友G:
都是没用的广告!!!

网友H(2006-04-04):
下面引用由SmartOPC在 2003-8-26 13:59:00 发表的内容:
                SunGod2000-远程控制、数据采集的专家

      SunGod2000是一套基于Web的远程I/O系统,它提供I…
--------------------------------------------------------------------------------------------

网友I(2008-04-15):
引用 网友H:
下面引用由SmartOPC在 2003-8-26 13:59:00 发表的内容:
                SunGod2000-远程控制、数据采集的专家

      SunGod2000是一套基于Web的远程I/O系统,它提供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