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三菱PLC定时器参数设定

楼主(2003-08-27):
各位前辈,我正在学习编写三菱PLC程序,但是在设定定时器的参数时碰到难题,参数不能写入程序中,有谁能给我指点迷津,要用什么命令才能完成此操作?

网友(2003-07-24):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入門篇FX2/FX2N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火狐狸32 FX2N專用指令篇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火狐狸 步進階梯指令應用例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火狐狸32 FX2N中文使用手冊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火狐狸32 單軸NC模組FX2N-1PG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火狐狸指令應用100題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火狐狸 WINDOWS版階梯圖操作軟體 FXGPWIN0-T操作速見手冊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類比轉換模組 13802670665

网友:
你先设定一个定时器,用一个中间继电器触发,比如M1高之后触发T1, 就是--II(M1)——————[T1 K1(100毫秒)] 然后你这个定时器就是100毫秒定时器了

网友A:
用三菱的GPP软件搞定,而且方便

网友B:
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三菱FX1N系列的PLC,在编写程序的时候,要对动作的时间进行设定,想观察一下PLC具体的操作,这样比较直观.

网友:
你说的问题好象是输出指令的问题,时间继电器的线圈指令不能直接输出。应该在线圈的前面加驱动触点,如x0、Y0、M0、M8000等这类触点才能写入程。触点的接通与断开,决定时间继电器计时与不计时。

网友C(2003-08-27):
如: LD X0 SET M1 LD M1 OUT T1 K10 LD T1 OUT Y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