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2DA模块如何使用

楼主(2003-08-27):
FX2N-2DA使用过程中,出现数字量给定不变,但是模拟量变化很大,约2-5V。

网友A:
可能是干扰造成的

网友B(2005-11-08):
FX2n-2DA模块上的电位器做什么用的?
是不是调节用的?还是?

网友C:
to 剑心33, 模块上的电位器是调节OFFSET(偏移)和斜率用的,4DA中用参数调节.

TO HUALONG,
我觉得你可以单独编写一个输出的程序测试一下,2-5V的变化太大了.

网友D:
检查接线及程序;

网友E:
参数如何设置啊,请大虾赐教,我是菜鸟

网友B:
查看使用说明书,这上面应该有例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