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家公司有位移传感器

楼主(2003-08-27):
我需测量电缆直线位移,长度为10KM左右,如果谁有相关资料请联系。最好为非接触式。 hulank029@163.com

网友A:
10km?那要用GPS了。 我公司提供的是旋转编码器(绝对式)和收绳位移传感器。 021-32031167,有些厂家测电缆还是用旋转编码器的。

网友B:
请详细说明好吗?可能我能帮忙

楼主:
谢谢诸位的回复,我所测量的电缆从车辆上向油井中放,需精确测量电缆的线速度和位移,而且尽量不接触电缆。请教高手有何好办法。 因电缆在轮盘上缠绕有直径和位置的变化,所以不能用旋转编码器。 实际上正常测量长度1-2KM即可。

网友C:
请上www.sick.net.cn!!!!!!上面有你的所需!!!!!

网友A:
如果电缆在轮盘上的缠绕有一定规律,即使直径位置变化,用绝对多圈编码器和专用仪表程序还是可以测的,我公司向南阳的一家军品设备厂提供过类似产品。 021-32031167

网友D(2008-05-05):
劳易测直线条码系统和P+F的直线条码系统,很便宜!当然是跟直线的非接触式的编码器比便宜很多!当然这种编码器有点像磁栅尺!不是拉线编码器那种!大家做自动化解决方案的交朋友吧! QQ 364835881 交流经验!

网友E(2022-11-10):
       我们公司有光电传感器光栅读头+码盘配套。 可以根据你的参数来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