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把光栅改成增量型编码器

楼主(2003-08-27):
请问哪位能把光栅改成增量型编码器?请举个例子!谢谢!

网友A:
我们的光栅就是增量型编码器,感兴趣请联系010-82025588杨志刚

网友B:
是把光栅信号改成增量信号,还是不要光栅的安装形式,改成增量旋转编码器?有精度要求吗? 另外,这里的人往往不会正面回答你的问题,总是先推自己的产品。

网友C:
一般光栅用于机床上测角度,换成增量编码器需加数显仪表,精度没有光栅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