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和电磁调速电机控制器如何同步

楼主(2003-08-27):
各位老师,我现在碰到这样一问题:就是变频电机和电磁调速电机的同步问题,我现在用一0-10v的信号分配板进行模拟开环控制,效果不大理想,请教各位,该如何控制电磁调速控制器和变频器??

网友A:
开环是很难满足的,因为两种产品的线性度不一样,建议想办法加闭环补偿

网友B:
速度闭环,变频跟踪电磁调速电机拖动的负载的速度,不能是电磁调速电机的速度。 因为电磁调速电机软传动,转差率高,其电磁调速电机速度在变载时永远不可能与负载的速度同步,有大的转差,起动时变频器只有跟踪负载的速度才能保证同步。

网友C:
同意zhengzheng观点。而且要注意电磁调速电机速度范围一般在120-1420左右。精确度太差,所以只能跟踪负载速度总体效果不理想。建议还是把电磁调速电机改成变频器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A:
不知到你的同步用在什么场合,要做闭环跟踪关键要找到检测点来测量

楼主:
我的同步用到纸箱包装机械上,瓦纸上胶和纸板传送之间的同步。

网友A:
瓦纸上胶和纸板传送那个用变频调速?是什么牌子的?

楼主:
上胶用变频的,传送用电磁调速。

楼主:
上胶用变频的,传送用电磁调速。变频器用的LG.

网友C:
为什么不用Schneider或ABB的 ?

网友A:
在纸板的传送轴上加个编码器来检测纸板的传送速度,把对应的脉冲量转化成模拟量供给变频器跟踪

网友C:
现在有些变频器已经带了脉冲输入端子及PID控制。如AB或丹佛斯都有这功能。可以将编码信号直接控制变频器。

网友A:
象国产的康沃也有,不过只有1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