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CAN总线应用问题

楼主(2003-08-27):
我单位有几台工业用的电子称,都具有RS232数据接口。现我想利用CAN总线将各电子称的测量结果汇总到PC机进行后加工。 我有一个实现方案,各位大虾帮我参谋一下看看是否可行: 1、我主要参考下面网页提供的结构 http://www.fourstar-dy.com/RS232CAN.htm 2、再购买一块PC-CAN总线接口卡,插入PC机中与CAN总线相连,PC机上的数据采集通过自己开发程序来实现。 我从来没有接触过工业控制相关的知识,所以这件时对我来说可能很难,但对各位大虾可能是小菜一碟,各位大虾可要多帮帮小弟。

网友A(2003-07-13):
你参考的结构并不是CAN的总线,它只是RS232通讯的传输用了CAN总线物理接口芯片82C250提供的差分传输特性。因此你用PC-CAN总线接口卡并不能也这样的RS232网络组成多机通讯。   建议你: 1、看看电子称的RS232接口是否支持多机通讯方式(每个电子称都有唯一的地址码可以寻址),如果有的话就简单啦,只要有你参考网页里的这种转换器连接到所有电子称的RS232接口和PC机RS232接口,用双绞线把它们连接起来,然后开发程序控制就可以。 2、如果电子称不支持多机通讯那就要麻烦一些,你就得在每个电子称上加东西使它可以被编号寻址。

网友B(2003-08-27):
还请注意电子称测量时的实时性问题。

网友C:
不知你的CAN-232接口转换模块是否带地址拨码,或者软件设置地址,如果能设置地址则OK,如果不行我建议使用485-232协议转换模块,原因有: 1、485-232便宜 2、不用CAN-PC接口卡,省银子 3、电子称模块内部设置软地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