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组态王与下位PLC网络的通讯

楼主(2003-08-27):
组态王计算机要和由S7300PLC组成的PLC网络进行通讯,它们之间的变量,协议等应该怎么来设置配合?PLC时用的FMS协议组的网。 恳请指教。

网友A(2003-05-20):
tiantangniao98@163.com

网友B:
你也可以来电咨询:021-64274042,64380748转技术部 或者:010-82665203(02.,04,05)转驱动部

网友C:
相应的在组态王上建立各个PLC设备,选则相应的驱动(到底是哪个一时没记清楚,但只要打开组态王建立设备的时候就很清楚了)。把要取的变量放入相应的寄存器,就OK 了

网友D(2003-08-27):
只有有驱动,都可以建立相应的站去通讯。但有谁知道infi90的驱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