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王老师及各位高手

楼主(2003-08-28):
我司一台75KW的康沃变频器用于水泵,现出现抽不上水,压力也不够,但变频器输出频率为50HZ,改用工频时水泵工作正常,能抽上水,压力足够。请各位高手、前辈们指点迷津!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是否使用离心泵。加速时间是否太长,实际输出频率确实有达到50HZ吗

楼主:
是离心泵,加速时间及其它参数都没改过,已前运行正常,此机用闭环控制,就因我将压力传感器换了个位,现变频器运行后面板显示频率能达到50HZ,请指叫?

网友B:
电机是否反转?测电流,正常甚至偏小是水泵的问题。

楼主:
电机没反转,水泵换工频运行正常能抽上,

网友C:
如果确认真的没反转,找个转速表来测测

楼主:
暂时没有转速表,变频器显示转速是设定电机转速1470,如果实际转速与显示的不一致,那会不会是变频器的问题?请指教

网友D:
基频设为多少???

网友E:
找一个仪器测一下输出频率则可,该变频器的指示的50Hz有问题了。

楼主:
基频设为50HZ,原参数没有改过,就是将压力传感器换了个位,原位置压力为1公斤左右,现装到主管上后压力为2公斤左右,

网友F:
啥是工频

网友G:
看看有无电流输出,输入输出电流有多大,是否正常? 再开环试试,直接加速到50HZ,观测一下压力传感器是否有值,是不是压力传感器上的问题。

网友B:
测电机转速的简易方法是:用日光灯照明,在可见的轴系端面上做上白色标记,电机正常运转后观察白色标记的转速及转向,设其转速为n0,与电机转速同向为正,则电机转速n=n1+p*n0,p为电机极对数,n1为同步转速。由于电网频率误差及人眼误差,上述方法只是粗测,且只在50Hz附近有效。正常情况下,白色标记应很清晰,若看不见标记,说明你的电机转速不够,要么电机频率偏低,要么电压偏低。4极电机转1470rpm时,标记转速应为6rpm,其转向与电机转向相反。

楼主:
多谢各位指教,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A:
问题是现在不知道你的实际输出有没有达到50HZ啊,

网友H:
将变频器复位后 运行

楼主:
以前工作在45HZ左右供水压力是正常的呀,现在50HZ时电机转速感觉上跟工频时一样。请问变频器会不会有问题呢?会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I:
变频器中关于电机频率参数的设置是否为50?

网友J:
再把压力传感器换回来。试把压力传感器断开,用开环既用电位器调节到50HZ运行如何,开环应该可以。你的压力点测量的位置是否换错了。 不同采样点,参数要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