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能否使用DO进行电磁继电器控制

楼主(2003-08-28):
能否使用数据采集卡的DO功能控制220V电路的通断? 比如,能否将凌华pci9114的一路数字输出接到一个电磁继电器(比如,http://www.cnelc.net/homepage/showpro.asp?showid=1070)的输入继而来控制电路的通断?

网友A:
可以的,但是一般继电器的控制是需要电流的,也就是必须增加一个大龄顿管作为驱动才行。 继电器的选择可以选择直流型的。

网友B:
pci9114的数字量输出为达林顿输出,驱动能力较大,所以只要选择其驱动能力之内的继电器,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