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热继电器

楼主(2003-08-28):
请问现在哪里有卖热继电器ABB的T25DU,最大电流调整范围0.25A的。大约多少钱。如果用其他公司的热继电器代替,哪个型号及安装尺寸可以和这个吻合,

楼主:
急,在线等待回复!谢谢!

网友A:
看一看天水213厂的产品介绍,他们的一款过热继电器JRS4-09302d电流调整范围是0.16-0.25A,但不知外形能否配套,可以查一下213厂的产品样本。

网友B(2010-12-07):
有答案了没?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网友C:
型号应该是TA25DU吧,整定范围没有在0.25A的这个型号吧。好像最小都是0.63A以上

网友D(2011-06-12):
一等就是7年啊 ,真残忍。

网友E:
热继电器代换很容易,只要保护电流范围一致,即可!

网友F:
这个应该是厌倦MM的工控第一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