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iuzhu

楼主(2003-08-28):
求助: 画面1, 有五个杆分别连接变量 如何可以实现 一个按纽 可以控制5个杆的动作 我想要1杆动就1动 想要1,2一起动就1,2一起动 可以吗? 谢谢

网友A:
可以再做一个五个复选操作按钮。 首先选择动作的杆, 然后再按钮的命令语言中进行条件判断,实现你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