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楼主(2003-08-28):
新发布的 SmartOPC 服务器开发工具有如下特点: 1. 更方便的 AppWizard,可以自动生成 CLSID; 2. 试用版试用期为 30 天,最多可添加 32 点; 3. 提供了判断某数据项(Item)是否被客户订阅的函数; 4. 免费附送一个 OPC 客户端工具 OPCNavigator,可以浏览局域网内各个计算机上的 OPC服务器; 5. 购买正式版后不必重新安装程序或者更换DLL,只需输入注册码即可; 欢迎大家试用并提出宝贵意见。

网友A(2003-07-03):
好!继续努力!

网友:
应该发展国产OPC软件。当然需很多人努力. 对个客户端订阅了同一个Item,假设在客户端数目很多时,能有多大时延?

网友:
这主要取决于系统环境,比如OPC服务器所在计算机的配置、网络状况等。 因为在“订阅”方式下,Item的更新时机是由服务器掌握的,向每个客户发送的数据都是从缓冲区获取,不会产生大量的物理设备访问。这与同步访问方式相比有较大区别,当客户要求同步从设备读时,大量的请求可能会对系统产生负担(所以一般不建议这么做)。但这也视OPC服务器的具体实现情况而定。

网友B(2003-08-26):
请问哪儿里有下?要购买多少钱?(包括源码).

网友C:
请联系ztm@sia.ac.cn

网友D:
我下载演示版,生成工程。编译后执行到iniserverdll时出错,不知 何故?

网友E:
>能有多大时延? 起码应该有一个测试数据把。 >这主要取决于系统环境,比如OPC服务器所在计算机的配置、 >网络状况等 是不是需要有一个基准数据,总不能让我自己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