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富士变频器误停问题

楼主(2003-08-28):
我单位的几台富士G11变频器存在这样的通病,就是在经常停机,报警信息是散热片过热。实际上我厂的变频器一般运行频率在30HZ左右,绝对不应该存在过负载的问题。我本人认为是变频器内部检测的问题,但不知道怎样才能解决,请诸位高人赐教!

网友A:
要看电流多大!!

网友B:
电流不会大,改善现场环境,因为环境温度太高。

楼主:
电流绝对不大,环境嘛30多度,是在值班室里。我觉得在40度以下不应该出现这种问题。我们还有一台280KW的变频器,运行频率在45-48HZ,也经常出现此情况。另外,到底散热片温度多高才开始报警阿?请指点!

网友C:
该问题散热电阻起作了,用鼓风机吹散热风口灰尘OK 027-85712619武汉三菱特约维修站周

网友D:
是否是干扰!!!

楼主:
什么会干扰它?

网友E:
浙江省桐乡市三精自动化专业维修各国各类变频器,上述问题我公司可以解决,没有任何问题,你是哪里的?300公里内我公司实行免费解送,收费合理,服务到位。有问题也可以随时来咨询。 0573-8180755 金经理 013586448252

网友D:
几台同时有此故障可怀疑不是变频器问题!!控制线是否很长??有没有屏蔽??

网友B:
看看内部设置吧,有关于V/F曲线的参数。

网友F:
检查输入电压是否平衡?

网友G:
to中级电工:检查风扇!

网友H:
检查控制板上的风扇会不会转动。

网友B:
检查制动电阻,正常100欧姆。

网友I:
检查控制板上的风扇会不会转动。富士的机子在风扇有问题后,都是这个故障。换个风扇或加油。 富士的机子的风扇的电源与控制板共用开关电源,当风扇转不动(只要有一个),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不够就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J(2010-01-12):
做这做广告的三精公司是垃圾公司~!!!

网友K:
这种问题,我们公司遇到过,需要改一下,QQ122389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