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GBT高手

楼主(2003-08-28):
MBM300GS12A与MBM300GS12AW有何区别?可以代换吗?

网友A(2003-02-13):
根据其它模块的推断,参数应一样,外形有微小差别,可互换!

楼主:
先谢了,请问通达:你觉得2个MBM300GS12A与1个MBM300GS12W同时用在一台机上可以吗?你所说的“根据其它模块的推断”。‘其它’是指?。能不能举个例,特别感谢!

网友A:
应没问题!因为其它模块决定参数差别是GS这两个字母!还有GJ等!

网友B:
驱动正常就大胆试吧!不会炸的。但要注意输出电压及电流,不平衡就要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