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Modicon的NEZA系列的问题

楼主(2003-08-28):
上述型号的PLC要用什么接口联机,可以和笔记本连接吗,要用什么软件运行,那里有此软件?PLC里的程序可以上装出来吗?

网友A:
通过施耐德的编程电缆TSX08PRGCAB和电脑的串口联机,只要笔记本有9针公头串口就没问题。编程软件是PL707WIN或者PL7 LE,可以找施耐德的代理商要,多得跟米一样。程序要是没加密当然可以上传,如果加密的话也就————

网友B(2005-04-15):
丁老师: 施耐德的编程电缆可以自己做吗?要是不可以要到那买。

网友C(2006-01-31):
施耐德的编程电缆可以自己,我刚做了一条,很好用可以交流qq:513301592

网友D(2006-06-23):
通讯电缆可以自己做,圆口的 1、2是信号线,485的,通讯口作为编程使用的时候需要把5、8脚短接。

网友E:
编程电缆最好不要自己做,因为那里含有芯片.

网友F(2006-09-02):
PL707WIN软件为什么XP系统不能用呢

网友G:
我做过N次都没有成功,不过我不会轻言放弃的,我相信会成功 的,我成功做过S7-200的PC/PPI电缆,我愿意与大家共享,同时也希望高手指教一下NEZA编程电缆的制作方法QQ:464591249

网友G:
TO;zhousqc:
请教一下你说的通讯电缆制作方法要加RS232/485接口吗?另外作为编程时3和8短接指的是公母头这边还是电脑这边

网友A:
找一个RS232/485转换器,然后PLC的编程口2连A、1连B就OK了(有些转换器的A、B定义刚好是相反的,可以两线交换过来试一试),我在有串口的电脑上试过是可以的,至于说USB转换出来的串口则不敢轻下判断,因为即使是原装的施耐德串口编程电缆TSXPCX1031-C也不能保证在这种情况下连上,最稳妥的方法还是使用USB接口编程电缆TSXPCX3030-C.

网友G:
 TO 丁喜:
我想直接连,不用RS232/485可行否

网友A:
电脑的串口是RS232的,而PLC的编程口是RS485的,不转换怎么连?基本常识而已,无须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