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力101规约问题

楼主(2003-08-28):
请大家指教: 1、若不知道具体设备(电力系统继电保护装置)的详细数据信息,通过本规约也可以读到设备数据,并可知数据表示的实际内容。 2、报文格式有很多,一般主从站之间的通讯流程是怎样的? 3、哪里有这方面的资料? 谢过各位,望指教。

网友A:
我也想要一份101规约。那里可以找到,各位,jiangsuliyang@sina.com.cn 3ks!

网友B:
我也想要一份101规约。3Q~

网友C:
1、若不知道具体设备(电力系统继电保护装置)的详细数据信息,通过本规约也可以读到设备数据,并可知数据表示的实际内容。 ANS: Different devices the specification will be different.    2、报文格式有很多,一般主从站之间的通讯流程是怎样的? ANS: 1) For IEC 101 there are 47 ASDU types; for IEC 104, it is 66. 2) From 100 to 38.4k pbs for IEC 101. Of course, for 104 it is Ethernet, it depends what is your polling rate.    3、哪里有这方面的资料? ANS: www.iec.ch

网友D:
北京三里河的电力出版社有卖

网友E(2010-04-25):
一大堆自己下的规约。含101、102、103、104、cdt等

http://data.99pan.com/download/103577_636_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