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采集卡几个弱智的问题

楼主(2003-08-28):
我是第一次使用数据采集卡,有几个弱智的问题想问问大家。 1 凌华PCI-9118DG数据采集卡的数字输出驱动能力是多少?能直接驱动TTL设备吗? 2我们想做一个测试继电器寿命的试验,想通过9118卡内部的计数器8254实现计数功能,但我看说明书上说,凌华把8254的两个计数器及联起来了,剩下的一个计数器不能实现计数功能,我该怎么办? 3 about trigger, pre-trigger, post-trigger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和AD转换模式之间是什么关系。 4 CSV是什么文件?

网友A:
CSV是excel输入/输出的逗号分隔文本格式,你用excel输出一个,再改成.txt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ADC (转换器) 需要一个触发的信号, 才会去作转换. 这就是 Trigger 罗. 1. Software Trigger: 由程序下 command 去 trigger. 2. External Trigger: 由外部信号去 trigger. 3. Pacer/Timer Trigger: 由内部 8254/Timer chip, 以固定的频率去 trigger. 4. External Pre-trigger: 由内部 8254 预先 trigger, 并采样, 直到外部 trigger 信号发生为止. (采集外部信号发生前的数据!) 5. External Post-trigger: 等待外部 trigger 信号发生後, 内部 8254/Timer 才开始 trigger 并采样. (采集外部信号发生後的数据.) 6. External Middle-trigger: 内部 8254/Timer 预先 trigger, 并采样. 外部 trigger 信号发生後仍持续采样一段时间. (采集外部 信号发生前 and 後的各一段数据.)

网友B:
您可以考虑... TMC-10 (ISA bus, 10 channels Timer/Counter)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card/tmc-10_c.htm TMC-12A (PCI Bus, 12 channels Timer/Counter)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card/pci-tmc12_c.htm channel 数应该够您用的了!

楼主:
谢谢GaryLin和巨精灵等人的回答!第一次在论坛提问就遇到这么多热心人,看来我的确是来对地方了!以后还请前辈们多多指教!

网友C:
delay-trigger呢? 就是外部 trigger 信号发生後, 过一段时间,内部 8254/Timer 才开始 trigger 并采样么?

网友D:
delay-trigger是指触发事件到来之后,A/D转换不马上进行。用户可以设一个计数器,当计数器记完后才开始AD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