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凌华 7248

楼主(2003-08-28):
我有凌华7248用作机床转轴测速,我有一个定时器大概75ms的定时器中断读取卡上的计算器的输入的光电脉冲,做法上可以实现啦,我在外部的输入光电脉冲一圈输入60个脉冲,但由于75ms的定时器中断时间很不准确,造成读出的计算器的值有时很大,不均匀,也许是因为dll触发的中断在win98上的延时不同造成的,请问在这个问题上如何处理的更好,能实时测出准确的速度。急!!!!

网友A:
建议您用 8254 chip 的两个 Timer/Counter. 一作计时, 一作计数. 1.Timer 的 COut 接至 Counter 的 Gate. 2.当 Timer 开始计数时, Counter 的 Gate enable, 开始计数. 3.当 Timer 计数结束, Counter 的 Gate disable, 计数结束. (计数值不再变动了) 两者同时运作, 数据才能抓得准确. Timer.COut 与 Counter.Gate 之间好像要接个信号反向器. 不太记得了, 得查看看规格书. Timer 的量测时间也会影响结果. 时间长一点结果会较好. (Average Computing)

网友B:
你试试PCI-7248上的event count作为定时器吧,这个定时精度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