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变频器频率与电机转速的问题

楼主(2003-08-28):
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下变频器的频率与电机的转速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如何计算,请大家赐教。

网友A:
不计转差率(视其为100%),电机的转速=120*频率/极数,频率不同,转差率也不同!!

网友B:
通达兄,不计转差率s时应视其为0。n=120*f*(1-s)/p

网友A:
对不起!!错把转差率记成效率。为了让公式简单好记,平时没有去考虑转差率。

网友C:
对不起,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N=60*F*(1-S)/P F为频率 P为极对数

网友D:
其實在計算中,轉差率的考慮很重要.

网友A:
李兄,我知道4极电机工频(50HZ)的转速是接近1500r,按你的公式只有750r.

网友E:
电机的转速n=60*f(1-s)/p,f为频率,s为转差率,p为极对数

网友F:
TO 广州通达: 老九的p是极数,李惠锋的P为极对数,你即便是不懂电机学,也应会算术吧?!

网友G:
李惠锋是对的

网友H:
这种问题也要讨论,好像一个两个是没有学过《电机学》的门外汉 还要讨论,应该回宿舍找书复习一下!!

网友A:
对不起,没时间查书,只凭印象!!我们这里一般说电机有多少“极”,没说“极对数”!!这样大家都没错!!

网友I:
致客户的一封信 尊敬的客户: 您好! 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一点时间,了解我司的高性能、高品质的矢量变频器系列产品。 本公司引进台湾的高性能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技术(Sensor-less Vector PWM Control)在国内研发、生产;同时我们也与北京清华大学技术合作,开发更新一代的先进技术产品来为客户服务,满足不同的驱动性能需要。 与国内外产品比较的优越性 控制方式:采用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技术 通用型产品性能特点: 注塑机专用型性能特点: 1、 多样同步比例连动 1、起动速度快、力矩大,达额定转矩150% 2、 低速大转矩控制,满载马达转速自动补偿。 2、相对V/F控制方式,具有低速大转矩, 3、 起动速度快、力矩大 瞬间大负载时自动转速补偿,可以避免 4、 多功能可编程输入输出接口 瞬间过流保护。 5、 多样速度指令迭加 3、过载能力强:过载能力200%一分钟, 250% 30秒 产品价格定位:国外品质、国产价格 系列产品: 全系列依据国际安规设计,30KW以下新系列塑壳推出 机种齐全:裸机、标准机、柜机 容量齐全:0.4-400KW为标准品,更大功率欢迎定做 系列齐全:G通用型、F风机水泵型、Z注塑机专用型、N圆织机专用型 电压等级齐全:220V、400V、660V、1140VAC/VDC,共用直流母线 合作方式 我司以真诚开放的态度,欢迎全国各地区经销代理,并进一步结合建立合资企业,大散件组装(SKD)、贴牌生产(OEM)、委托设计(ODM)、外销国际业务等,同时欢迎各种技术合作及策略联盟。 真诚期待您们来电、来函,洽谈业务! 深圳市依托普林电力电子有限公司 胡培宏 联系电话:0755-83443302/013510379353

网友J:
呵呵...上<<电机学>>了!

网友C:
大家先去学一下<<电机学>>!

网友K:
好精彩的群口相声,呵呵。强烈要求斑竹删掉广告,破坏气氛!

网友L:
电机的转速N=60F(S1-S2)/P 其中P是磁极对数,F是频率,S1-S2是转差率:)

网友M:
李惠锋说得对!!!!!!!!!!!!!!! 磁极是成对的,没有单个!!要谈物理意义!!!

网友N:
电机学好久没上了,突然看到这样问题还真那不准,记几个常用的来推公使就行了

网友B:
娜娜: 磁极是成对的,电机有单极的!

网友C:
您好:我是上海星正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的,我公司是松下电工NAIS变频器、PLC、KT温控仪、以及SUNX传感器的代理商,需我公司产品可致电我公司或致E-MAIL。 电话:021-56633164*806 传真:021-56633164*801 E-MAIL:huangchao@vip.sina.com

网友O(2009-10-28):
变频器控制电机, 负载转矩 和 电机转速 之间有相互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