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变频器

楼主(2003-08-28):
寻660V和1140V,最大功率能做到3000KW左右的进口变频器

网友A:
您好!   英威腾(集团)公司是集电力电子产品开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英威腾(集团)公司旗下包括:英威腾电气公司、英威腾实业公司、英威腾科技公司;其主要产品英威腾变频调速器是由多名十多年致力于变频器软硬件开发的变频技术专家,在吸收国外先进水平的基础上,结合近十年的变频推广应用经验和当今电力电子控制的最新技术和器件而开发生产的变频调速器,其产品具有应用简单,功能齐全,性能稳定特点。   英威腾变频器自推出市场以来,已在石化、钢铁、水泥、油田、化工、纺织、烟草造纸、啤酒饮料、环保设备、给水、印刷机械、塑料、包装机械、矿山、港口机械、粮食机械等众多行业成功应用。其调速性能好、运行稳定、节能效果显著、保护功能齐全、超强过载能力及对冲击性负载具有良好的电流抑制,受到用户的广泛赞誉,是目前性能、价格比最优的变频器品牌。   公司拥有独立知识产权的以下六个系列产品:   INVT-G9 通用型变频器   INVT-P9 风机水泵专用变频器   INVT-V9 矢量控制变频器   INVT-H9 中频及重载变频器   INVT-ZS5 注塑机节能一体化变频柜   INVT-B5 制动单元   产品涵盖220V、380V、660V、1140V电压等级。同时,公司还提供用户化变频调速器,特种电源及共用直流母线传动调速系统。我们以“质量为基础,市场为导向,人才为核心”,坚持“立足国情,实实在在”的为用户提供电气传动和节能技术服务。 产品优势: 价格优:同类产品价格性能比最优 过载能力强:过载180-30秒;200-15秒;瞬时过流达250 电压适用范围广:220/380/660/1140V电压允许波动范围±15 防冲击:具有快速自动抑制能力,确保在加速过程中及冲击性负载下不发生过流、不跳脱。 变频器主要技术特点:  (1)快速的电流限制能力 将矢量控制中的速度和电流算法用在通用变频器中,通过多种算法抑制变频器输出过电流,能承受250额定冲击电流,并可在50Hz时直接起动电机而不发生过流保护。目前只有进口高档变频器能达到这种水平,在国产变频器中处于领先水平,保证在任何负载之下能稳定运行。具有独特的短路保护技术,其短路保护时间在4.3us。  (2)先进的PWM优化调制算法 英威腾变频器所独有的PWM优化调制方法可大大减少谐波电压,功率模块的开关损耗减少三分之一以上,提高了产品的稳定性,减少对外干扰和整机温升,大大提高了模块及整机的寿命。  (3)自动节能运行功能 在负载比较稳定的系统中,变频器通过计算,自动调节输出功率,使电机工作在最高佳效率的励磁状态下工作,提高节能4~8。  (4)内置PI 调节、 PLC功能,定时器计数器功能。 完全替代传统的PI调节,使用更方便、灵活。可编程设置八段速度的运行时间,运行方向,更为灵活的运行模式,可用外部端子控制程序运行的运行方式。  (5)RS485通讯 采用通用稳定的MODBUS数据接口协议,用户编程更加方便,可进行多达31台变频器联网,构成远端集成控制网络。  (6)输入输出控制端子可编程 端子功能特别丰富,用户可开发更好的使用方法。  (7)脉冲及电流信号输入专用接口 提供2路15V以下光电隔离的PWM脉冲输入(1~10kHz),2路电流光电隔离模拟输入口(0~1A),可直接与注塑机比例流量阀的流量信号和比例压力阀的压力信号相连接,调节两路信号的参数,按注塑机的工作特性,使注塑机中的油泵马达进行最佳匹配,节能效果显著。  (8)可实现简易一拖三功能  (9)应用功能丰富,功能参数在线可调整 INVT-G9/P9/ZS5系列变频器除具有一般变频器所具备的绝大多数功能外,增加了一些特殊的应用功能,并且控制端子可编程,方便用户随心所欲的实现各种调速控制方案。 键盘可插拔,接线长度可达1000米以上。  (10)用户化V/F曲线 INVT-G9/P9/ZS5系列变频器均内置11种V/F曲线,用户还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可方便的设置多拐点V/F曲线。  (11)品质优良 英威腾变频器及其电力拖动产品均实行1个月包退,3个月包换,18个月保修。 INVT-G9/P9/ZS5系列变频器均采用德国 SIEMENS eupec IGBT SIEMENS eupec IGBT同比其它IGBT有很多先进的技术性能,目前IGBT标称额定电流有两种方式,大多数采用的是25℃时的电流,而变频器工作时IGBT模块不可能是25℃,通常都在30℃-70℃,室外有光照时,可能达到80℃,所以,一般25℃时标称电流200A,在工作时随温度的升高通过电流的能力将大大下降。而SIEMENS eupec IGBT标称额定电流是在85℃,也就是在85℃可通过电流200A。使变频器的过载能力大大增强。 变频器的可靠性和温升有很大的关系,而变频器的温升和IGBT的工作损耗有绝对的关系,英威腾先进的PWM优化调制算法,结合SIEMENS eupec IGBT的优越性能,独有的 PWM优化调制方法可大大减少谐波电压,功率模块的开关损耗减少三分之一以上,提高了产品的稳定性,减少对外干扰和整机温升,大大提高了模块及整机的寿命。 INTEL的微处理器(CPU) INTEL 8XC196 CPU是专业用于电力电子控制微处理器,工作稳定,抗干扰能力强,计算速度快等特点。 日立原产的电解电容 世界名牌,品质保证。电容寿命长,漏电小。 施耐德的接触器(注塑机节能一体柜中) 运行风扇工作,延长风扇寿命 全部器件有严格的采购和检验程序,产品整机72小时老化,以保证产品的可靠性。

楼主:
您好:我是上海星正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的,我公司是松下电工NAIS变频器、PLC、KT温控仪、以及SUNX传感器的代理商,需我公司产品可致电我公司或致E-MAIL。 电话:021-56633164*806 传真:021-56633164*801 E-MAIL:huangchao@vip.sina.com 联系人:钟庆巍

网友B(2005-08-25):
您好:我是上海先旺自动化工程系统有限公司的,我公司是西门子仪器、仪表的代理商,需我公司产品可致电我公司或致E-MAIL。 www:huihong_123@hotmail TEL:021-57967193 FAX:021-57965313

网友C:
可以与我公司联系:010—68330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