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快急疯了!!

楼主(2003-08-28):
我公司有一台电梯,日本安川616G5变频器15KW驱动11KW的电机。运行以来,随机出现死机现象,有时一天两三次,有时几天一次。出现故障时,变频器报警“Ground Fault” 接地故障。用摇表检测电机的绕组对地绝缘和相间绝缘都在50兆欧以上,从变频器到电机的配线也无破损。不知是否是变频器的问题,请各位高手指教!    我联系厂家,厂家说变频器绝对没有问题!一般应该是变频器的接地问题。我查过,电梯采用三相五线制供电,变频器接地直接与地线相联。难道是地线接地不可靠,有干扰? 变频器能否不接地? 谁有日本安川616G5变频器的资料,能否给我一份?愿购买!或者可下载的地址和网 站。 再次对给我帮助的表示感谢!希望继续!

网友A:
我在台达变频器(11KW)上碰到过这种问题,换驱动IGBT的光耦后OK! 不防一试!

网友B:
首先你要弄清变频器报警“Ground Fault”的原理,它是变频器电流互感器检测到其中一相输出电流超过额定电流的而显示的故障!检查是否真的是这样:三相电流是否平衡?如果不平衡则检查是电机问题还是变频器输出电压不平衡?如果输出三相电流平衡,则要检查变频器检测回路(互感器、主板)是否有问题!

网友C:
有试过不接地吗

网友D:
你好: 我公司ABB的变频器ACS600,发生跟你一样的故障,最终换新的变频器正常。后检查这台故障变频器没有发现任何坏的器件,最后怀疑长时间工作,干扰造成通讯的缘故,在将这台故障变频器换下新的变频器一切正常。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我有一台TE的情况和你相似,跳GF,查电机、查变频都没问题,但就是跳。换了台三菱之后什么事也没了,谁能解释?

网友E:
西安电工院变频器维修中心                  删除 --------------------------------------------------------------------------------   这是安川616G5 15KW的通病 Ground Fault实际是过流 即三相电流不平衡 我门碰到好多次 029-4273667

网友F:
有以下几个方面: 1:接地阻值偏大,一般要求10欧以下。 2:高磁协波影响,建议减少基频,或外加一个防高磁协波的断路器。 3:三相不平衡。 EMAIL:dianfu2000@21cn.com

楼主:
谁有日本安川616G5变频器的资料,能否给我一份?愿购买!或者可下载的地址和网站。  谢了!

楼主:
油箱:zhiaiqiyuan@tom.com 联系电话:0724-6648615 广州通达:你有日本安川616G5变频器的资料吗?

网友C:
您好:我是上海星正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的,我公司是松下电工NAIS变频器、PLC、KT温控仪、以及SUNX传感器的代理商,需我公司产品可致电我公司或致E-MAIL。 电话:021-56633164*806 传真:021-56633164*801 E-MAIL:huangchao@vip.sina.com 联系人:钟庆巍

网友G:
我这边有020-37204173,www.longi.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