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工作在50HZ以上还能节能吗?

楼主(2003-08-28):
请教各位同行:如果让变频器超频工作,即在50HZ以上工作,这样还能节能吗?

网友A:
先要弄清楚变频器节能节了什么能?有用功是节不了的,只能节无用功,、既损耗。所以对于你的负载来说,不管频率为多少,只要有利于减少损耗,就能节能。

网友B:
不能节有用功,节能就没有市场意义!

网友C:
节能太小也没意义,因为买变频器也不便宜!!

网友D:
变频器超频工作,即在50HZ以上工作,这样不能节能。但变频器超一定的频对某些轻载的恒转矩负载可以提高效率,条件安全犯围内。

网友E:
多看看变频器应用的书吧!

网友F:
在50HZ以上一般不节能但有些设备可提高生产效率

网友G:
感觉上老九的说法有点小问题。

网友A:
广东容济: 有用功不是有功,无用功不是无功。有功包括有用功和无用功,无用功指损耗。 老小不大: 有问题指出来大家讨论。

网友B:
看来老九对用电名词是做了一番研究的,但就是节到你说的无用功,用有功电度表也测量不出来,也是没市场意义的!

网友A:
能量是守恒的!

网友B:
正因为能量是守恒的,所以大部分场合应用变频器节不了多少电

网友A:
变频器的主要功能是调速,只是在某些特定的场合有节能功能,例如需要调节流量的风机或水泵,若用工频驱动而用阀门调节流量,会因为水泵或风机转子的压力过大或过小而很大的损耗,电机效率也很低,若用变频驱动则会减小损耗,达到节省一部分能量的目的。

网友A:
如果真能节到无用功,用有功电度表是可以测量出来的,无用功也是有功,只不过对用户没好处而已。

网友B:
不知到老九讲的能用有功电度表测量到的无用功是指视在功率的中的那部分,具我所知有功电度表只能测量有用功,是电压*电流*功率因子的那部分,其他的是测不到的,我在实践中也测量过,和书本上讲的公式接近,另外加上变频器后在50HZ时用有功电度表实际的测量并不能记录到所谓“加了变频器减少的损耗”,所以这对用户的确是没好处

网友A:
你公式中讲的那是有功功率,不是有用功率。无用功是无谓的损耗。比如电灯泡,只有变为可见光的那部分功率为有用功,而变为不可见光和热量的那部分功率是无用功,它也是有功功率,也可以用电度表测量,只是无用处而已。

网友B:
老九果然是这个行业的专家,对用电名词都记得这么清

网友A:
多谢了!事不辩不明,愿以后多讨论。 其实,你的说法很有道理,节能器大多数时候节下的是无功功率,不能给用户带来实惠,只是在某些特定场合才能节下有功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