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流量高精度控制

楼主(2003-08-29):
请问小流量的测试系统,如1.2 l/min 的流量,要求控制精度在1%。 该选用何种方法。我现在用水泵供水,有一0.5% 的电磁流量计,有一个气动调节阀,可以设置PID参数,但我的流量一直不稳定。是PID参数设置不好吗?耐心调是否有希望调好?各位请多帮忙。 如有工控经验者想做兼职或全职测试工作的,在北京的可与我联系

网友A(2003-06-12):
那就检测一下调节阀嘛,

楼主:
谢谢回复,但具体检测阀的什么值?以你的经验,这样的条件,自动调节阀可以吗。我调试PI值的时候,发现阀对0.1l/min的流量波动不反应,是否这意味着阀的调节精度不够? 谢谢

网友B:
小流量的测试系统应采用精小型小流量调节阀或CV3000系列小流量调节阀,他们专为小流量实验/测试所设计,配用专门定位器,应该可以解决的,如你已经采用该阀、建议耐心调校定位器。因调节阀在运输过程中的搬运和颠簸会产生误差-要通过现场调校方可正常使用。

网友A(2003-07-16):
建议把测量仪表改为内藏孔板,这样对小流量测量精度更高一些。

网友C:
流量控制方案有问题.不能用水泵直接供水.因为水泵供水时压力拨动很大,用调节阀根本达不到要求.建议采用其它控制方式.我有方案,你可以约个时间我们在网上聊.我的信箱hxj1234@sina.com

网友D:
水泵改离心泵,气动调节改用电磁阀

网友E(2003-08-29):
流量计是否安装不合适,在泵前还是泵后,如需要精确控制建议用变频器控制,气动薄膜阀不适用. 对控制系统感兴趣,兼职一定要在北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