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dbus

楼主(2003-08-29):
请教一下,用simens的s7-300和schneider的电网保护产品对现场进行监控,两者都有一模块提供rs485接口,并且都支持modbus通讯,那两者是否就可以直接通讯了? 另外,选用两种产品,通讯时,是否会很麻烦? 希望前辈指点,谢谢

网友A:
我不太明白通信的问题,是不是两种产品支持同样的协议,就可以直接通信?是不是主设备就可以操作(读写)从设备的存储器?就如同读写自己的存储器一样? 举例来说:一块s7-300和schneider的产品sepam,支持同样的协议,就可以直接通信吗?假设是主设备,sepam是从设备,那s7-300可以直接操作(读写)sepam的存储器吗?就如同读写自己的存储器一样?(除了加一个从设备的地址)

网友B:
不一定,Modbus是一个通用标准,但不同产品对它的实现不尽相同。 1,功能码实现。比如多数产品实现3号功能码,但有些只实现了4号功能码。 2,数据长度。标准Modbus可以连续读出125个寄存器,而大多数仪表都达不到这个标准,因为用小型单片机通讯太长比较耗资源,或者处理比较复杂。 3,寄存器连续性。如果读取的数据中包含设备未定义的寄存器,一般设备会返回数据0;但有些设备,如ABB的REF542用ModbusRTU通讯时只能读写有定义的寄存器,因此会返回错误码。 所以想验证通讯是否可行,最好先测试一下。 我写过一个免费的串口通讯测试工具 Commix,能够直接测试 Modbus。 http://www.skycn.net/soft/162.html 下载1.0版 1.1版未发布,需要的话写信给我 ggenien@163.com